有哪位大侠用过flash rom呀??

楼主(2007-04-24):
有哪位大侠用过flash rom呀??
我想用U盘的内存芯片做为单片机的外部ROM,你们有没有这种芯片呀,我现在用的芯片型号是K9F5608,它是一个256Mbit的芯片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型号不对

U盘里的FLASH和可在MCU系统中使用的FLASH接口不同,操作方法也差别很大,必须使用并口的FLASH做MCU的程序存储器,U盘里的FLASH只能在MCU系统中做数据存储器用。

网友B:
U盘里的是Nand Flash 不是Nor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