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电压输出的产品,有吗?

楼主(2007-04-24):
大家好,

    请教哈有 程控电压输出的产品吗?

    要由键盘输入一个想要的直流电压,输出带负载能力在1A就可以了。输出电压在16V到36V,输入一位小数,误差不大于0.1v就可以。
    自己做的话,大家有什么好思路??
    这样可以吗??输入在直流40V,用个LM317,接个电位器,电位器接个步进电机,用mcu的一个AD测量输出的电压,再转动电机调节电位器。这样也很麻烦,大家有什么建议?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这样的产品

这样可以吗??输入在直流40V,用个LM317,接个电位器,电位器接个步进电机,用mcu的一个AD测量输出的电压,再转动电机调节电位器。这样也很麻烦,大家有什么建议?

这样确实很麻烦,还要用MCU控制步进电机,再由步进电机控制电位器,再由电位器控制LM317。不能用MCU输出控制一个D/A产生控制电压?如果用MCU输出PWM代替D/A更省事。

网友B:
re

将lm317的adj下面的电阻不接gnd,接da的输出即可。

楼主:
谢谢几位了

谢谢几位了

 maychang  提醒了我

 gxs64很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