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机车速度传感器的干扰问题,还米明白

楼主(2007-04-28):
速度传感器是正弦波信号,F= 1-600HZ
屏蔽线有10M长

干扰信号覆盖正常信号

干扰出现的现象:
接线正常后在没有开车的情况下干扰信号起作用,速度表指针波动

试验一:在PCB板处去掉传感器信号,速度表指针没有波动

试验二:在机车的信号柜里去掉传感器信号,有波动,两手捏着信号线,波动又没有了

试验三:地面试验没问题

现在的思路:一团糟
   干扰跟正常信号都是交流,而且频率差不多,无法用低通或者高通来滤波
试验中加上电容没有效果,原因如上。

请问大家对这种电路有什么看法,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成功的例子,不过是用单片机采集的

应用环境完全一致,而且原理也差不多啊。郁闷

网友A:
看看人家的PCB,要是单片机有可能里面有什么数字滤波什么

楼主:
to liuyu305

成功的例子是师兄以前作的。。没什么特别呀

网友B:
你那正反馈不是少了个电阻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