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锯齿波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2007-04-29):
  for(;;)
 {
   for(i=0;i<64;i++)
     conv(16*i);
   for(j=63;j>=0;j--)
     conv(16*i);

  }

   为什么老是执行第二个循环,

网友A:
。。。

第2个循环应该是conv(16*j)吧。。。

不清楚总执行第2个循环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因为你的j 是unsigned 的。哈哈

网友A:
。。。。

也可能是楼上说的那种情况,一般这样编译的话编译器会有WARNING

网友C:
修改一下

 for(;;)
{
   for(i=0;i<64;i++)
     conv(16*i);
   for(j=63;j>=1;j--)
     conv(16*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