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45与X25045有何不同

楼主(2007-04-30):
    X5045与X25045都是Xicor公司的产品,器件功能和操作指令也是一致的,不知其最大的差异在何处?请大家不咅赐教。

网友A:
兼容的,25045是早期命名

楼主:
X5045兼容X25045但性能更佳

    通过比较PDF,两者还是有些细微差异。摘录如下:
1、X25045总线速度为1MHz,X5045总线速度为3.3MHz
2、X25045为4字节页写宽度,X5045为16字节页写宽度。
3、X5045更节省电力。

网友:
说是兼容的。

但是我的X25045的软件不能直接用于X5045。还是稍微有点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