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的用途

楼主(2007-04-30):
各位老大,请问电脑USB的用途,音频的数字信号,可否从电脑USB输到电脑里面.

网友A:
完全可以

但要有合适的驱动程序。现在USB声卡和USB数字音箱(相当于USB声卡+功放)已经很多了,都是用USB输入、输入音频数码流的。类似的,1394接口也可实现同样功能,速度更快,很多专业声卡和合成器都用1394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