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标准信号是4~20mA,而不是是0~20mA

楼主(2007-04-30):
工业界的标准信号是0~5V  或  4~20mA

为什么电流信号起点不从零开始?????

网友A:
我的理解

在最常见的两线制变送器中,信号线同时也是电源线,器件需要电流工作,所以电流不能为0。

网友B:
如果是从零开始

零点很难校准,漂到为负时没办法知道。

网友C:
以上两点同时成立

网友D:
变送器需要供电,呵呵

网友E:
用(4~20)mA的原理

其中的最小电流4mA是做生意的本钱,供仪表零点信号时使用,是仪表的基本需求。(注:如果没有了这个电流,说明线路断了或者仪表坏了)

之后,从4mA起,至20mA为止,是信号有效利用部分。是随着信号大小做变化的。

以上两条,可以允许仪表只有两根线的情况下就能工作。这两根,既作为电源线,同时也作为信号线。OK?

如果不限定用两线制,而三线制(另加的一根线就是电源线),甚至在现场直接供电,则不必考虑(4~20)mA的局限,而可以采用(0~20)mA的信号制,但在0mA时,不能确定电路是线断或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