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来自 2楼

楼主(2007-05-02):
参考一下

交流信号可由多种信号源产生,其中不少信号源与诸如TTL等最常用的接口电压不兼容。人们通常使用电容来耦合AC信号,因为电容耦合能滤除直流分置电平。但是电容耦合有时不适用,这是因为被耦合的信号电压在地电平上下摆动,所以必须增加直流偏置,以使被耦合的信号与接口电压兼容。

楼主:
优于的原则

对于额定电压,电流,取大点的没错
对于象导通电阻,漏电流之类参数,则要取小点的.

网友A:
电容 耦合 是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