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采样到的点如何还原成正弦波啊

楼主(2007-05-01):
    现在我用8K的采样速率采集到了1K正弦波的点,这样在一个周期内正弦波的采集点数为8个,我需要从这8个点中算出这个1K正弦波的幅度,可问题是这8个点的最大值并不一定在波峰处采到,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正弦波的幅度啊?
    也就是说,我需要什么算法还原出这个正弦波呢?很奇怪,采样定律说只要采样速率是被采样信号周期的2倍就可以把被采样信号还原出来,怎么可能,我搞不懂啊!

楼主:
低通滤波器

在网上查了下,好象是要用低通滤波器还原的,那我可以在MATLAB上调用低通滤波器的函数吗,这个函数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A:
只有八点,倒象个奥运会领奖台,哈哈

只有3,4个台阶,太粗糙了,那叫死马正弦波,对于固定频率,加10倍也不为过哦
你说的"采样定律说只要采样速率是被采样信号周期的2倍就可以把被采样信号还原出来"这是指fs≥2fdMax (fs为采样频率,fdMax为信号频率最大值)
例如音频40Hz≤fd≤16kHz,fs取44kHz,就能很好地还原了.

DMT2.part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111413927.rar
DMT2.part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1114135699.rar

网友B:
有一种办法

在低采样率时,连续将相邻两个采样点用一阶正弦函数曲线连接即可,但这样的方**损失高次谐波成分,如果用傅立叶展开还原多点间的函数曲线,失真会小些,在同一周期内,进行傅立叶级数拟合的点越多越精确。

网友C:
一些建议

如果需要处理的信号是比较稳定的周期函数,需要求幅值的话,建议采样速率最好不要是信号的整数倍,可稍微大一些或小一些,然后对采样的数据进行处理,利用周期函数的自相关性,将各周期采样的离散数据拼凑到一起来分析,如果数据量足够多的话基本可以完全不失真的还原出原来的函数,数据量越大,还原的精确度越高,好像在数学上这种方法叫做"卷积"

网友D:
两个点够了

你这个是标准正弦波,频率已知,因此只要取两个非0点即可决定幅度和相位.也即两个点完全可决定这个正弦波的性状,哪要8个点.

网友E:
。。。

5楼的,卷积明显不是这个意思。。。。

6楼的明显没有做过这方面工作啊。

8个点是足够了,如果是单频的话用数字滤波低通一下就可以了。采样点少了的话对滤波器要求很高

网友D:
知道了,要转换为数字信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