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ty cycle与duty ratio的区别

楼主(2007-05-01):
刚才看了一个帖子就是关于"占空比"的定义问题,又在网上查找了有关定义,此后对定义又产生了一点疑惑,就是"占空比"既然是"占"占有的总周期的比例,那么这个duty ratio又是什么?这2个不该是一个意思吧?
以前总认为1:1的"占空比"就是"占"和"空"都是一半周期的关系,也就是相当于DUTY RATIO=50%吧?
望大家勘正

网友A:
关于duty cycle与duty ratio的区别

我不认为这两种说法有多大区别,查了一下科学出版社的《英汉无线电电子学词汇》,上面有如下解释:
ducy cycle:(1) 占空因数 (2) 工作循环,负载循环 (3) 填充系数
ducy ratio: (1) 占空因数 (2) 能量比,负载比

占空比的“比”就是比例的意思,ratio=比例,1:1和50:50也没有差别。

网友B:
不会是“孩他爹”和“娃他爸”的区别吧……^_^

网友A:
楼上幽默,但结论正确

用Google搜索了一下,找到一些定义,下面是其中之一:

下面是Wikipedia上的定义:http://en.wikipedia.org/wiki/Duty_cycle;Wikipedia中查不到duty ratio的定义。

网友C:
楼主: duty cycle与duty ratio的区别

我看到了,在新手园地。当时还想说事情闹大了……我认为是这样:

duty cycle ---- 特定一个周期的占空比

duty ratio ---- 任意个周期的占空比

楼主:
按照"平常人"的说法(也就是引用的)

D=tao/T,也就是说"占空比"=占的时间/总的周期.那么1:1就应该是100%了,又举例说明:一个周期为4uS,"占"的时间为1uS,那么其"占空比"为0.25.用比例关系是1)1:3还是2)1:4?

楼主:
又绕回来了,有谁能够正确解释

使用555做成1:1的方波振荡器的具体含义,不会是直接使用电源做输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