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数据压缩方法

楼主(2007-05-08):
有大量的数据要存放在rom里,但是如果直接存放空间不够,哪位高手有好的压缩方法,指点一下,先谢了.
数据格式如下:

楼主:
数据格式如下

db   00h,01h,.....
db   00h,01h,.....
......

网友A:
压缩算法有很多

字典法,哈夫曼。看你的数据是什么样的了。

网友B:
有规律就好办。没规律的话,什么压缩算法都没有用。

楼主:
数据是这个样子的,很杂的,几乎没有规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99525452.rar

网友C:
压缩,解压缩的时间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数据时放在单片机里的

所以解压缩算法不能太复杂,而且单片机的ram也有限,如果算法太复杂,不光时间不允许,ram也会不够。

网友B:
不会是ADC的查询表吧,一个AD值对应一个输出?

只因为你只会汇编,觉得C51很神奇?如果真是,你还是用公式来算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