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弦波整形

楼主(2007-05-08):
(无正文)

网友A:
整形??整成什么形?

楼主:
最终整成方波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网友B:
那是你的电路有问题

你得用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C:
加个偏值

楼主:
re:chunyang

嗯, 我是没用双电源,先试下,谢了哈:)

楼主:
re: conwh

conwh 说的偏值是指把比较器改成迟滞比较器吗?我现在lm339的-in端接了正弦信号,+in端接的是地,想做成过零比较的。

网友D:
有可能不稳定

在过零点有可能会有多个脉冲。所以简单的一般采用斯密特触发器

网友E:
单电源惹的祸,

网友F:
15KHz直接用RC多谐振荡器产生方波最简单

网友G:
你可以做成30KHz的信号,然后再用D触发器做二分频,就可以得

对称的方波了。

网友H:
整方波用施密特啊

楼主:
re:elchb

我的结果是在正弦波的一个周期中才有一个小脉冲产生,不是每个过零点都产生脉冲.

楼主:
re:manbo789

多谢manbo789的图.

网友I:
不知道楼主倒底要什么信号

先用三点电容振荡器产生15kHz信号,再整型,然后好像并不是要方波而是需要每周期出一个小脉冲,总觉得是绕了弯路的方法。
awey和computer00已经提出了建议,不过楼主不说清楚最终需要什么,恐怕也不能给出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J:
用555的单稳态输出15K小脉冲

楼主:
re:maychang 、awey和computer00

是的,我看到awey和computer00的建议后也感觉自己没说清楚意图,我是在模拟交通路口的地埋线圈试验,所以必须先振荡产生一个正弦波,然后对其进行整形计数,改变电感量后观察实际频率的变化,进而模拟验证有车通过时的频率的变化情况,并不是只需得到一个15K的方波。
抱歉,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下:)

网友G:
既然是计数的话,就对过零点要求不严格了,不对称也无所

楼主:
re;computer00

嗯,告诉下我怎么贴图上去吧,我把那部分图放上去你看下为什么整出的波不对劲。

网友G:
就在发帖下面有个上传图片/文件

网友C:
用锁相环解决不是更好?

楼主:
唉,一直都链接不上

楼主:
这是我现在改用了一个LM324的图

楼主:
这是上面的图输出的波形,等待指教中...

网友G:
没关系的,只要计数器能工作就行. 要不就再搞点滞回

在输出端和同向输入端之间接一个合适的正反馈电阻就行了。

楼主:
谢谢computer00,难怪在热心人榜首呢,呵呵,我先试下

网友I:
如果是需要计数,并不需要波形是严格的方波

楼主贴的示波器照片上的波形已经够好,可以让计数器工作。
不过,楼主先前用LM339,为什么改LM324?这里用LM339更合适。但用LM339应该如 computer00 所说加少量正反馈形成施密特输入特性。

楼主:
re:maychang

这是我最初接的LM339的电路,不知什么原因示波器显示的就只有一些小的脉冲,而且好象不太有规律,我一时找不出原因,所以就换了LM324,不过我没把先前的波形记录下来,所以也不好贴出来请教大家了.顺便问一下,我要记数的话,15KHZ怎样设计记数器比较合适呢.

网友G:
你最初的电路是因为4脚没有偏置的原因。

并且你的正弦信号最好用隔直电容做隔离,有0.1uF就够了。 然后记得要加正反馈电阻. 最好将4脚和5脚交换一下,这样就可以靠反馈电阻提供直流通路,而不用另外加直流通路电阻了。

网友K:
所谓比较器,不就是你的15 kHz信号的电平的另一个固定或不

电平比较?

是否固定过零你的电路情况

楼主:
re:IC921

问号前的看明白的,问号后就有点糊涂了.
我希望能作成固定过零的最好,我当时是将四脚直接接了VSS的,没成功才试加比较电压的.

网友I:
29楼的图错在4脚应该接地而不是接Vss

需要正反馈的话,将一个100k以上的电阻接在2脚与4脚之间。
4脚5脚如果对调,5脚可以直接接地,不必经1k电阻接地。输入信号如 computer00 所说,经一个电容接4脚。

楼主:
re:maychangcomputer00

非常感谢你们,我会再试下的:)

网友L(2012-12-29):
我用LM324的两个部分发生了50Hz信号,电压5V左右。怎么拍下来?不知道怎么利益两个部分反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