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视频线上的接地干扰?

楼主(2007-05-08):
3个摄像头各自的视频线(3对)经远距离800m传输到硬盘录像机,
注:这3对视频线的走线始终是在一起的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1,其中一幅彩色图像经常为黑白图像,
2,另两幅图像虽然始终为彩色图像但是经常有条纹出现

对于第二点,
起初怀疑是因为3对视频线最后一起接到硬盘录像机后的地线互相干扰
而造成上述第二种现象。后来在3对视频线沿途经过的地方,选取了
2个点,在这2个点上,让这3对视频线的地线提前共地。
这样一来后,图像上出现条纹的情况大为改善。
这说明地线干扰确实是造成图像条纹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现在的问题是,几天后,图像的条纹又稍微严重了那么一点(当然
远没有达到以前那么厉害的程度)。
请问,要想彻底根治图像条纹或者说根治地线干扰的情况应该怎么
办?

还有,对于的一点彩色图像经常成为黑白图像,是不是也是接地的问题引起的?
如果也是接地的情况引起的,那么该怎么解决呢?如果不是,那么又是
什么引起的呢?又该如何解决?
谢谢!
附:听有经验的人说,如果确实是地线干扰造成上述情况的华,那么在硬盘录像机前加个高频隔离变压器就可以彻底解决地线互相干扰问题了?是这样的吗?如果是,又应该如何选高频隔离变压器呢?谢谢!

网友A:
RE:

1、信号强度不够。
2、三对线尽量靠近(最好捆在一起),以减小地环路。
3、单独用高频变压器隔离,效果应该最好。

楼主:
re2楼

1、信号强度不够。--有可能,但是好像没法解决,即使解决,也要
在隔离变压器上解决,选用放大系数为1.2或者1.5的
2、三对线尽量靠近(最好捆在一起),以减小地环路。--本来就是捆在一起的,要不也不可能中途地线共地了
3、单独用高频变压器隔离,效果应该最好。--这玩意能自己做吗?如果自己做该怎么做或者有什么难处?买的话一般在哪里可以买到啊?

4,附加一问,那彩色图像变黑白是什么原因呢?又该如何解决?这个和前述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是一直没有解决掉,即使是部分解决也没有过。不像前述的第二点,曾经通过中途3对视频线的地线共地而部分解决了图像条纹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更正一下:

1、你说的是视频信号,那就不能用高频变压器隔离了,视频信号最低频率是50Hz。
2、对于彩色图像变黑白,应该是信号太弱或高频成分衰减过多造成的。
3、摄像头端的信号“地”与它的外壳要隔离(没用过,不知到是否已经接外壳了),更不能接大地。
4、摄像头的电源取自哪里?

楼主:
re3楼

1、你说的是视频信号,那就不能用高频变压器隔离了,视频信号最低频率是50Hz。--最低频率怎么那么低啊?那视频信号的频率范围是多少到多少啊?还有要用什么变压器隔离呢?
2、对于彩色图像变黑白,应该是信号太弱或高频成分衰减过多造成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3、摄像头端的信号“地”与它的外壳要隔离(没用过,不知到是否已经接外壳了),更不能接大地。--信号地与外壳隔离,也没接大地
4、摄像头的电源取自哪里?--电源是就地取的,因为12V的低压电也不可能远距离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