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如何区分24c16和24c32

楼主(2007-05-09):
怎样可以区分外挂的eeprom是24c16还是24c32,没有多余的i/o做选择用。

网友A:
24C32的空间比24C16的大,可以利用这个.

网友B:
应该可以读器件ID的

你看看器件手册上是否有相关说明,也可以试试某些编程器,借鉴其读出时序。

楼主:
器件手册里没有找到与器件ID相关的内容

编程器的时序怎样才能读出呢?

网友B:
用存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抓编程器的时序即可

网友C:
设置地址

24Cxxx系列的eeprom有三个管脚是设置片子地址用的,你可以把它们接的不一样,就行了。

网友D:
读数据,判断ACK

也许你可以试一下:
读8次,slave address 分别是A0,A1,…… A7,如果每次都有ACK,则器件为24C16,否则是24C32。

网友E:
还不简单,16为2K字节,32为4K字节,在2K+1字节处有反应的就是32咯

网友D:
8楼,好像不对。

如果24c32地址为A0,写800数据01。
则写数据命令为: A0,08,00,01
此时24C16和24C32都有应答的。

不知我理解对不对?

网友E:
9楼说的有道理

可能是的,我刚才粗略的看了一下Datasheet.你在7楼说的方法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7楼,这样判断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在资料里面没有找到相关的介绍呢?

楼主:
7楼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

读8次,slave address 分别是A0,A2,A6,A8,AA,AC,AE,如果每次都有ACK,则器件为24C16,否则是24C32。
但是,如果总线上有8个24c32,这样不是会有问题了吗?

网友D:
12楼是的

你的做法是对的。
如果能看到有几个EEPROM,那肯定是24C32,因为同一根总线上只能接一个24C16。
如果是黑匣子,那先用12楼的方法确认:
1。读8次,slave address 分别是A0,A2,A6,A8,AA,AC,AE。
如果只有一个ACK,则肯定是24C32。
如果每次都有ACK,则器件为24C16或8个24C32。
2。当器件为24C16或8个24C32时,用9楼方法确认:
发1条命令:A0,08,00,01;
再发读当前地址1字节指令:如果读出是00,则器件为24C16;如果是01,则器件为8个24C32。

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