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仁兄给推荐一款比较小巧的表贴光隔吧

楼主(2007-05-09):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呀。。

郁闷极了。。。。。。

网友A:
你去查查NEC、Sharp和东芝的网站

网友B:
参考一下,你搜"贴片光耦"东东才多哦,光隔叫法不正宗了拉

光电耦合器BJB
型号参数规格报价
单价/批价
外形图
PC817光电耦合器BJB58
数量约2000只
拆机件,DIP直插。10只起售0.5元,百只起售0.3元,全要每只0.25元。
P127光电耦合器BJB57拆机件,贴片封装,未拆下整机参考图片10只起售0.7元,百只起售0.45元, 千只起售0.4元,全要每只0.35元。
P521光电耦合器BJB56
数量690只
拆机件,DIP直插,未拆整板图片供参考10只起售0.7元,百只起售0.45元, 全要每只0.35元。
P181贴片光电耦合器BJB55
数量2350只
拆机件,贴片封装,未拆整板图片供参考10只起售0.7元,百只起售0.45元, 千只起售0.4元,全要每只0.35元。
TCDT1122G光电耦合器BJB54拆机件10只起售0.6元,百只起售0.5元,千只起售0.4元 。
PC452贴片光电耦合器BJB53拆机件 未拆下整机参考图片10只起售0.6元,百只起售0.5元,千只起售0.4元 。
PC817光电耦合器BJB52
无货
全新
10只起售1元,百只起售0.80元,千只起售0.6元,全要每只0.5元。
R29MF1光电耦合器BJB51
数量22108只
PR29MF11NSZ

全新

PDF文件
10只起售2.3元,百只起售1.80元,千只起售1.5元,万只起售1.2元。
817贴片光电耦合器BJB50拆机件
未拆整板供参考
10只起售0.6元,百只起售0.35元,千只起售0.25元,万只起售0.2元。
PC-17K1光电耦合器BJB49拆机件
未拆整板供参考
PDF文件
10只起售0.6元,百只起售0.30元,千只起售0.25元,万只起售0.2元。
PC-17K1贴片光电耦合器BJB48
无货
拆机件
未拆整板供参考
PDF文件
10只起售0.6元,百只起售0.30元,千只起售0.25元,万只起售0.2元。
MOC3083光电耦合器BJB46拆机件10只起售1.5元,百只起售1元。
CNY65光电耦合器BJB45PDF文件
10只起售4元,百只起售3.2元。
TSA2000G光电耦合器BJB41拆机件,内部结构同BJB-34和BJB-39
10只起售2元,百只起售1.7元,千只起售1.5元。
S21MD3V光电耦合器BJB39
PDF文件
10只起售1.5元,百只起售1.2元,千只起售1元,万只起售0.8元。
CNY17-3光电耦合器BJB38拆机件10只起售0.7元,百只起售0.35元,千只起售0.3元 。
P721光电耦合器BJB37拆机件10只起售0.6元,百只起售0.35元,千只起售0.3元 。
ET1103光电耦合器BJB36拆机件,ET1103=PC817直接代用10只起售0.5元,百只起售0.3元,千只起售0.25元。
拆机4脚光电耦合器BJB31
无货
拆机件,=PC817直接代用百只起售0.30元,千只起售0.25元,万只起售0.2元。
PC123光电耦合器BJB30
无货
拆机件,=PC817直接代用10只起售0.5元,百只起售0.30元,千只起售0.25元,万只起售0.2元。
786光电耦合器BJB26拆机件单价4元,10只起售3元,百只起售2.5元。
NSL37V52关敏收发器BJB24
无货
库存新件,内部结构请看放大图片。
10只起售0.8元,百只起售0.6元,千只起售0.5元。
CNY17F-2光电耦合器BJB23折机件10只起售0.6元,百只起售0.3元,千只起售0.25元,万只起售0.2元。
CNY17F-1光电耦合器BJB22
折机件
10只起售0.6元,百只起售0.3元,千只起售0.25元,万只起售0.2元。
HCNW4502光电隔离驱动器BJB21拆机件单价4元,10只起售3元,百只起售2.5元。
HCNW4506光电隔离驱动器(贴片封装)BJB20拆机件
PDF文件
单价6元,10只起售5元,百只起售4元。
HAFO3C63光电耦合器BJB19拆机件10只起售1元,百只起售0.6元 ,千只起售0.4元。
HCNW3120光电隔离IGBT驱动器(贴片封装)BJB18
无货
拆机件
PDF文件
单价6元,10只起售5元,百只起售4元。
间隙光电收发器BJB17拆机件,光耦外形尺寸;长度6mm,宽度4mm,高度5mm,开口尺寸;宽度3mm,深度3.5mm。
10只起售1元,百只起售0.7元。
3mm x 2mm发射和接收管BJB16触摸屏拆下
百对起售0.5元,千对起售0.4元。
CNY17F-3光电耦合器BJB15拆机件10只起售0.7元,百只起售0.4元,千只起售0.3元。
MCT2202光电耦合器BJB12
折机件

10只起售0.7元,百只起售0.4元,千只起售0.3元。

MCT5211/IS203-38贴片光耦BJB09
MCT5211无货
IS203-38有货

折机件
10只起售0.7元,百只起售0.4元,千只起售0.3元。
间隙光电收发器BJB08拆机件10只起售1元,百只起售0.7元。
ILD2-56光耦BJB06拆机件,2单元10只起售1元,百只起售0.6元,千只起售0.5元,万只起售0.4元。
ILD615-2光耦与PC817互代BJB05
无货
PC817或ILD615-2光耦(互相代用),2单元,拆机件百只起售0.6元,千只起售0.5元,万只起售0.4元。
QTCCNX82光耦BJB04拆机件百只起售0.3元。
CNY17-2光电耦合器BJB01
折机件
10只起售0.6元,百只起售0.3元,千只起售0.25元,万只起售0.2元。

网友C:
tyw真实百科全书啊,佩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