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问题

楼主(2007-05-09):
不小心结束了进程里面的EXPLORER.EXE的文件,之后桌面就不见了 通过任务管理器重启之后 发现丢了很多软件 比如暴风影音,飞鸽传书,和QQ.
这些都放在D盘里的
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自动现成保存所致

人为添加快捷方式即可。

楼主:
不是桌面上没了

桌面上有快捷方式,但双击找不到文件,再看D盘这些软件
全没了

网友A:
不可能

某些病毒会删除数据,但不会只影响某几个软件,用“资源管理器”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