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偶尔会发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5-09):
大家好,我做的一块板里面利用MAX232和计算机进行通讯.有时会发现MAX232发烫的厉害,用手摸只能**2,3秒.重新上电就好了,而且是随机的现象,目前遇到2次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发生“闩扣”现象了

机制是电源和IO的电平建立时间不同步所致,一定要保证先加VCC,后加输入,或者至少保证二者同时,绝不可倒过来,否则就可能发生闩扣现象,如果是在产品中,会导致严重可靠性隐患。

楼主:
谢谢Chunyang.

您的意思是必须等待Max232上电完成后,才能进行通讯是吗?

网友A:
是的,前帖已经明确了这一点

网友B:
学习了。

不过一般232是和cpu一起上电的,这个问题应该很少发生

网友C(2013-10-16):
引用 网友A:
机制是电源和IO的电平建立时间不同步所致,一定要保证先加VCC,后加输入,或者至少保证二者同时,绝不可倒 ...

哇,到处都是你的身影。 07年的帖子,最近也发现这个问题,2个232串口通讯电路不定时的会出现发热的状况,重新上电就好了。但是版主说的这种闩扣现象,有没有办法确定确实是闩扣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哇,到处都是你的身影。 07年的帖子,最近也发现这个问题,2个232串口通讯电路不定时的会出现发热的状况 ...

发生闩扣效应时,芯片的电流会激增,而此时外电路并未有任何短路问题,由此即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