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交流电机正反转电路

楼主(2007-05-09):
菜鸟又来提问题了。现在设计中要用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电机工作电压220V,参考他人的电路如图中所示。
现在想问一下,继电器的耐压要多少,听人说是要2*220,但也有说220就行。
另外,如果两个继电器都接通,即两个线圈短接,会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一定要避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顶顶顶

网友A:
单刀双执就行

网友B:
怎么这么复杂?

1.找多触点的继电器
2.继电器互锁,一个继电器断开后另一个继电器才能吸合
3.曲调整流桥

楼主:
回楼上两位

回conwh:我没说清楚,这里用的是单相交流电机,我实在想不出怎么用单刀双闸控制。。。。。
回wufeng_495 :多触点继电器不能控制电机停止
               而且这样的话,转向操作的时间太快,正确的应该在转向向有一段停止供电时间的。原理没有认真想过,但是大概想一下,一个电机正在运转,突然要它反向转也太难为它了。

网友C:
单相交流电机有多种

楼主的这种,是电容启动电容运转,而且启动绕组和运转绕组完全相同,可以互换的。

楼主:
哦。。。。。

不过还是得加一个继电器让他停止运行。其实,我自己现在设计的设计的电路就是跟你的差不多,不过就是多加了个继电器来控制停上,多加了RC回路,减轻继电器的压力。

网友D:
比较合理的做法

两种方法:
1:找两个双刀双掷集电器,连结成互锁的模式,即一个继电器吸合之后另一个继电器就不可能吸合,按照上图组装即可。
2:单刀双掷的继电器控制到底是哪个绕组作运转绕组,另一个继电器控制开关。
相对来说第一种最可靠,第二种最简单。
抛砖引玉,大家拍砖吧。

网友E:
楼上的办法不错。

空制好两个继电器的工作时序,而不用担心逻辑冲突造成故障。

实际使用中如果使用小型继电器,我比较倾向第二个方案。一些洗衣机中有用到反转控制,需要停转的先停转后换向。

网友B:
看来楼主在研究洗衣机的电路

要不就直接用洗衣机的定时器...

网友F:
感觉不能控制正反转

网友F:
单相电动机的启动绕组和运转绕组都能互换?

单相电动机的启动绕组和运转绕组都能互换?

我看过装修工用的刨床,也是有正反转控制,好像不是这样控制的,用的是一个三刀三掷开关,两个绕组没有互换,只是改变了起动绕组与运转绕组的公共端连接,,,有的单相电机启动绕组和运转绕组接反了转速和力都不行,不能正常工作~!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 ?

网友B:
洗衣机洗涤电机的两个绕组完全相同

可以互换,用切换绕组的方式换向
电刨床电机主副绕组不同,副绕组在达到转速后从电路中断开,不参与运转.换向要复杂些,要把其中一个绕组的两端反过来接

楼主:
可以互换的

这种电机两个绕组是相同的
明天去买元件回来搭电路,呵呵。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G:
很多电机的这两个绕组是不相同的,要慎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