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新问题

楼主(2007-05-10):
今天发现一现象,一直想不明白,我用万用表量数字电位的阴值,在200K档时量测得是40多K的阻值,换到2M档就是100K阻值(电位器本应该是100K的).怀疑表200K档的问题,可拿一电阻来测所得结果又是正确的!再换块表,测出来的结果也是100K正确!不明白这表是怎么了,200K档和2M欧档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给数字电位器供电以后就准了。

电源电压最好比万用表电池电压高。

楼主:
没有上机啊

我还没有上机,只是刚拿到手的片子,我只是拿一个片子测,没有上电,没有加信号...

网友B:
因为它是个非线性的东东,电流不一样,电阻就不一样

二极管也有这样的特性.你用指针式万用表测个二极管试试?不同的量程测量出来的电阻值相差天远.

网友C:
探讨

应该是4楼的正确,这样的问题做实验时经常遇到

楼主:
不太明白

那不同的表内部电路相差这么大?

网友D:
同一块表的不同档位量电阻时施加在电阻上的电压电流不一

如果被测的元件是非线性的,不同档位测得的结果就可能相差很多。
不同的表,差别可能更大。

楼主在3楼说的,正是测量结果相差很大的原因。数字电位器是要正确加电后才正常工作有确定电阻值的。没有加电源,测出的数字电位器电阻值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