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3.3V就能正常放大的三极管.901X,8050好像都要调到5V

楼主(2007-05-10):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把多大的信号放大到多大?偏置是否合理?

网友B:
是你的偏置设计的不对

网友C:
硅管到3.3V应该没问题

要锗管的话,1.5V也没问题的吧:)

网友D:
没问题

我这9014用3V电压工作蛮好

网友E:
即使是硅管,1V电源电压下工作毫无问题

正确设计的话,增益并不比5V电源电压小。
当然,输出幅度很小。

网友F:
不错,是电路结构或参数的问题

硅管的结压降是0.7V,工作电压只要大于该值就可以工作,增益则可以做到与供电电压无关,只是最大幅值受限。比如同样10倍增益,从1V放大到10V和从100mV放大到1V,前者必须用高于10V的供电,后者高于1V就可以了,但二者的增益可以完全相同,而外围零件的参数当然是不同的了。

网友G:
又上了一堂科普课

技术交流版提出新手问题好象比较多人回答。那么新手园地好象就失去存在意义了。干脆合并了吧。

网友E:
我以为这是因为技术交流版面排在第一位的缘故

如果把新手园地版面排在第一位而技术交流版面排在最后,情况可能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