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40度-125度的中文液晶显示屏

楼主(2007-05-14):
(无正文)

网友A:
到不了

液晶屏受液晶材料及偏光片材料的限制,分常温0~50℃、宽温-20~70℃、超宽温-40~90℃三种类型,在投影机中使用更关心的是温度上限,高上限的液晶屏散热设计灵活,可以很好地兼顾噪音及防尘。耐温等级可以从液晶屏使用手册中查到,也可以自行实验测试,常用的屏我们实测过一些,如夏普的LQ050A3AD01极限在85℃,夏普的LQ64P312、LQ64SP1/2均在55~60℃,而日立的TX18D11VM1高达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