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运放能响应速度为100K的方波,单电源供电

楼主(2007-05-15):
(无正文)

网友A:
去ADI、NS、TI的官方网站上看看吧,高速运放很多

常见的如OP37等。

网友B:
358放大100KHz应该问题不大

你会不会负载太重了

楼主:
用软件仿真可以,但真的电路就不行了

网友B:
把你的图贴上来

网友C:
tyw用的是什么垃圾软件?换pSpice吧。

358的GBW只有1MHz,Gain=10,BW最大100kHz,我的脚后跟都知道出来的是个园东西。

网友B:
哈哈,见笑了,俺很少用那东东,喜欢玩真的,用示波器看

网友C:
干,我也错了,你给的信号太大,10V。

这时候不看GBW,看Slew Rate,懒得查了,有好事之徒给说说吧。

网友D:
如果ewb也还是垃圾的话。。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网友E:
LS,tyw的那个版本是十年前的版本,库里的元件和真实器件差

仿真结果当然不会对了...

网友F:
不会吧?才100k,

100k的方波,频率不高啊,就算n次谐波后,大多运放也响应绰绰有余了,我觉得运放的单双电源就那么回事,即使是双电源,你一样可以用单电源使用了。
再说了,100k的方波,既然是方波,有必要用运放来处理?

楼主:
我是把100多mV的方波信号放大到5V的方波信号

网友G:
这样测试看看

在LM358输出端串接一个小电阻(150欧),再用示波器看看,负值会降低但波形会好些。

网友G:
补充一下

LM318是常见的高速运放,但是要双电源

网友H:
用的么仿真软件啊 ?????

网友I:
楼主后续怎么解决的啊?冒下泡啊

网友J:
你不能让一级358放大,它太累了。

我们所说的“单位增益带宽”是说它放大倍数=1时候,其实是说它对这个频率信号没有放大能力了。放大器增益越高,频带就窄。

楼主:
现在问题还没解决呢,还在郁闷当中

网友K:
6楼,你的脚后跟卖不?

网友L:
把100多mV的方波信号放大到5V的方波信号

增益不过需要50倍,用分立三极管一级就差不多了,至多为直流工作点稳定用个双管放大。几乎任何小功率管的频率特性都足够。我看比运放还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