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讯问题

楼主(2007-05-15):
单片机在工作中,pc给单片机发命令,采用RS232与单片机连接,应该选用什么单片机。也就是说请推荐一种支持在线编程的与5X系列相同的点片机,急!!!

网友A:
串口通讯用任何带串口的MCU都可以

如果要支持串口ISP的MCU,可选STC的。

网友B:
好像目前支持在线编程的单片机不多吧?stc是可以,关注中。

好像目前支持在线编程的单片机不多吧?stc是可以,不过需要你添加相应的串口通信协议,要不就需要冷启动。

网友C:
采用菲利浦

采用菲利利浦的P89LPC9XXX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