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逻辑驱动MOSFET

楼主(2007-05-16):
我要用一个GPIO去驱动一个mosfet,mosfet的最大电流在1.5A左右.我找了半天都是功率MOSFET,GPIO驱动不起来,请帮我推荐几款型号,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自己用三极管搭

网友B:
MOSFET栅极需要的电流非常小啊

楼主:
不行的

我实际测试情况下,MOSFET在通过很小电流的情况下没有问题,如果MOSFET电流变大,甚至把本应该高的GPIO都拉低了.我问过技术支持,他说这样不行,不能用GPIO去驱动功率MOSFET,可能还是驱动电流太低了.

网友A:
是不是GPIO输出的电压太低,不够MOS的夹断电压/

网友C:
楼主应该说明你的MOSFET工作在多高频率

最好说清楚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