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永磁电机SVPWM控制的同志,希望能够多交流交流

楼主(2007-05-16):
用SVPWM算法输出交流电压控制电机运行。在空载的情况下,达到额定转速,几乎就要输出额定电压,而此时的电流远远小于额定电流。
为什么会这样呢?而按照我的理解,电机空载运行,需要的电流很小,此时控制电机用的电压也应该很小才是。而我的控制输出显示几乎都达到额定值了?
我的控制有问题?

网友A:
你的叙述不够清楚,是什么马达,直流还是交流

这与你的控制方法有关

网友B:
电流小是对的,你要考虑转子线圈的自感电动势

因为旋转的转子相当于一个发电机,线圈电流=(电源电压-自感电动势)/R

如果是PWM还要考虑线圈的电感

PS:感觉LZ还是描叙不清楚哦

楼主:
交流,永磁同步电机,采用的是空间矢量PWM控制

交流,永磁同步电机,采用的是空间矢量PWM控制。控制目标是基速以下使d轴电流为零的策略。
我的理解:
a:若测量的转子位置与实际位置有偏差,则在相同的转速要求的控制下,实际输出的是d轴和q轴电流的叠加,并且由于偏差角度不一样,相同转速需要的电流是不一样的,这个在我的控制中,通过手动调整转子位置校准角可以反映出来。
b:我采用一个电流非常小的校准角度进行控制,此时实际系统中d轴上应该是没有阻磁效应的。
c:这个时候如果输出电流几乎全部作用于使电机转动的转矩。空载时,这个电流应该是很小的,因此需要的电压应该也不会太大。
d:实际上是额定转速几乎需要控制电压以最大值输出。
目前考虑到可能的原因:
a:控制不对
b:由于目前做实验,不打算带太大电流运行(额定200A),因此采用比较细的线连接电机,并且为了接线方便,每相都有2~3个接头位置,线路上的阻抗虽然很小,但是对于我这种大电流的低压电机来说,不能忽略不计,因此电流被限制了。而且在PWM开关频率较高的情况下,线路感抗被进一步放大。

网友C:
这种电机的转速好象与电压没有关系,只是对输出力矩有关

在低转矩时,好象也要降低电压,当负荷增加时,也要调整输出力矩的。

网友D:
楼主说的是永磁电机

“在空载的情况下,达到额定转速,几乎就要输出额定电压,而此时的电流远远小于额定电流。”
完全正常。永磁电机转速几乎与端电压成正比,受负载影响很小。电流几乎与负载转矩成正比。

楼主:
请教maychang

也就是说我现在对永磁电机控制的现象是对的了?

但是当我控制输出电流d,q比值,希望能够实现弱磁升速时,发现d,q轴电流出力不够,转速升不上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顶起来,继续研究

楼主:
还是弱磁问题,感觉电流出力不够

网友E(2009-03-04):
SVPWM方式控制无刷直流电机

在下的毕业设计正是用这款单片机采用SVPWM方式控制无刷直流电机。
我想要问的问题是:是不是只要给无刷直流电机提供恒速的旋转磁链,而不需要去设计速度从0启动方面的东西,也就是说像驱动三相异步电机那样提供三相交流电?

网友F(2010-02-13):
SVPWM算法是空间矢量脉冲调制算法,这和电机矢量控制是两码事;
电机矢量运算控制的输出是SVPWM空间矢量脉冲调制的输入;
电机矢量运算控制的输出也可作为SPWM正弦脉冲调制的输入;
所以,SVPWM和电机矢量控制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G:
SVPWM和电机矢量控制不能混为一谈.
=============================
XWJ 大牛不是做了个 带 速度传感 的 交流 异步电机 驱动驱动器么?

期待 XWJ大牛  讲讲  电机机控制.方面的知识..:handshake

网友G:
在空载的情况下,达到额定转速,几乎就要输出额定电压,而此时的电流远远小于额定电流。
===================
偶 感觉这样 就对了
当你带负载的时候 电流就上去了
基频下 电机 恒转矩!

不知道 楼主  是速度控制还是  转矩控制  还是 位置控制模式

顺便 请教 LZ 一个问题 如果是交流永磁 同步 电机    因为 转子 是永磁体 所以 运行前 是不是要先确定扇区.然后根据扇区来 确定所加的旋转磁场???

网友G:
晕原来是 07年的 帖:L

网友A:
估计lz早就学成出国了.
唉,一帮执着近视的穷电工,电痴哦,哈哈

网友G:
估计lz早就学成出国了.
唉,一帮执着近视的穷电工,电痴哦,哈哈
引用 网友A:

:L 大叔怎么这么说哦!
其实感觉大叔也是个电痴哦,哈哈:lol
真想一辈子 做技术!

网友A:
哈哈,电痴就是管它甜的咸的,拎起来就吃(07),象馍象羊评论一番.活脱一个孔乙己.阿欧

网友H:
T叔的话好雷人哦

网友G:
但是 这个 目千赖 烁 布南    三  够 夜  呢 出 羊平:lol

网友A:
这回轮到俺晕拉,哈哈,太不标准了!
是算术老师教出来的语文,太湖里消麻洞,野豁豁

网友G:
哈哈  :lol 隐讳点 啊
大叔也会晕: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