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5-21):
我要画个PCB图,要求通3A的电流,我不知道供电的线应该设置为多宽合适,希望大家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与铜箔厚度有关

通常情况,每安培至少1mm宽,能够再宽些更好。

楼主:
请问铜箔厚度应该怎样设置呀?一般都是多厚?

请问铜箔厚度应该怎样设置呀?一般都是多厚?

网友B:
要和制版厂联系

如果你需要特定厚度要和制版厂联系,不过还是建议增加宽度,或者表面挂锡这样比较保险。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