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B布局问题

楼主(2007-05-22):
各为做过PCB一线的师兄们,在自动布局完成后,给点关于手动调整思想上的建议方法。我先谢过了

网友A:
re:

我制板基本不用自动布局,因为它布局和我们想要的差的太远。我建议你先画个草图,把器件大概放置一下,把线连接多的放在一起,调整几次然后再制板会更有效率

网友B:
我完全同意2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二位回复

我一般比如99SE吧,用统计布局大致布一下。打开连接选项,根据连接在翻转移动之类等等,方向位置确定了,然后在对齐,调整间距。

呵呵,献丑了。希望大家多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