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不把flash从板上焊下来,对其烧程序

楼主(2007-05-22):
请问没有JTAG口,没有bootloder,如何不把flash从板上焊下来,对其烧新程序?是一批板子,不是一块,飞线解决不适用。
板上没有JTAG口,因此用仿真器套上去控制CPU进行烧行不通。
里面已经有的程序也不支持软件升级。
CPU的串口倒是引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发挥作用。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编程器,能顶住flash的所有脚,板子不上电,对其进行烧写呢?
谢谢

网友A:
在板烧程序,得读写Flash

   如果MCU能读写Flash的话,可进行程序下载,而此时MCU从此Flash之外的程序空间取指令就OK了

网友B:
不就是在应用编程么,多了

楼主:
还是有些疑问,再请教一下

谢谢古道热肠和andrew
古道热肠说MCU从此Flash之外的程序空间取指令,我想进一步问,怎么控制MCU去干这件事情呢?现在另外的空间是有的,就是SDRAM,但是首先得把东西倒入到其中去,然后还要控制程序指针跳转过去才行,现在板子上JTAG没有引出来,这些怎么实现呢?而且现在不是一块板子,而是很多板子要处理。飞线的话太麻烦。能否再指教得详细一点?谢谢。
andrew可能当成普通的在线编程了吧?普通在线编程,一般在设计的时候就留好了仿真器接口了,比如JTAG,仿真器可以从这里套上去,控制MCU去烧写。不知道你说的应用编程具体是指什么?我如何借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