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我们说的是: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楼主(2007-05-22):
好像应该是视在功率吧?

网友A:
两种情况都有,尤其是说这话的人分不清两个概念的时候经

网友B:
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楼主:
平常说的功率

经常是在直流条件下,这是,视在功率==有功功率

交流情况下,确实不知道是指哪个?(如:一个设备的功率是1W)

对于非纯电阻性电路,任何瞬间,U和I都不会同时取最大值,所以应该不会是U*I(视在功率)
所以我猜想:应该是有功功率。

视在功率只存在于认为的计算之中,实际上不存在(于非纯电阻性电路),
视在,大概是“看起来”的意思

网友C:
LZ自问自答,而且接近胡说八道了

张口“应该”,闭口“我猜”,全无技术人员的严肃态度。
这两个概念是交流概念,直流中就没这两个词。
正如maychang 所言,“两种情况都有,尤其是说这话的人分不清两个概念的时候经常乱用”,而LZ乱用都不会,居然“确实不知道是指哪个”。
视在功率就是I*U,即普通仪表测得电压电流的乘积,没有考虑功率因数,单位是VA(伏安);视在功率乘上一个功率因数就是有功功率,单位是W(瓦)。纯电感、电容负载视在功率可以很大,有功功率却为0。

细说起来挺罗嗦,建议LZ查阅初级电工手册

网友D:
独占一江秋是对的

补充一点,  有功功率=I * U * CosФ

CosФ 是功率因数.

网友A:
楼上所补充公式仅限正弦电压电流

非正弦的功率因数,只能定义为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

楼主:
回:

首先:技术就不可以有猜想吗?!
其次:书上又原话:直流时,视在功率等于有功功率。
      有功功率,直流时同样是U*I*cosθ 只是θ为0°,所以就是U*I

网友A:
“视在功率只存在于认为的计算之中”这可不对

平常我们用小功率变压器,卖变压器的老板会说,这是五瓦的变压器,那是十瓦的变压器,等等。
老板说的是错的,应该说伏安才对,但老板说的功率,是视在功率。变压器的体积重量,由视在功率决定。

网友E:
呵呵,挨屁股了。

网友F:
家用电器标明的都是指有功功率

那大家知道电度表测量的是什么功率吗?

网友G:
家电也有标VA的

网友H:
一般比较在意交电费有关的功率。

网友E:
交电费的是有功电度表,小学生都知道

网友C:
无功功率也不是由你随便用的

对于用电大户还要加挂一块无功表,如果功率因数低是要交罚款的,这是有电力法依据的。

楼主:
收费是是计算有功功率的,

有些电表上不仅有标定有功功率值,还有标定无功功率值的

网友A:
普通的单相或三相电度表测量的是有功能量

 独占一江秋 说得对,用电大户还要加无功表。普通居民用电不多就算了,不收无功电费了。

网友I:
单相电表测量的是有功功率;三相电度表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单相电表测量的是有功功率;三相电度表就不能一概而论了,既有有功三相电度表,也有无功三相电度表,配电室里面还要加装功率因数表

网友A:
楼上:单相一样有无功电度表,很少见而已

好几位回帖都说电度表测量的是功率,真奇怪,电度表何曾测功率?明明测的是电能。

网友J:
呵呵,这里已经是新手园地了。只是名字没改。

网友A:
真人说得是。

网友E:
还在讨论呢?

网友K(2007-08-06):
呵呵,俺刚入电表这个行业,长见识了...

网友L:
回 三楼: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回 三楼: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应该是 视在功率^2=有功功率^2+无功功率^2吧

网友A:
回楼上

你说的没错,是平方相加。
先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