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磁暴对显像管的影响

楼主(2007-05-23):
闲来无事,到春阳大哥的博客里面转转,看到一篇【关于太阳耀斑爆发和手机损坏】,使我猛地想起了一件事,地磁暴可以对彩色电视机的显像管产生影响。是这样的,大概在两年前吧好像,记不太清楚了,有几个熟人同时抱怨家里的彩电颜色花里胡哨的,显像管严重磁化了,我让他们回到家把电视机交流开关关掉等十几分钟再开就解决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基本没有用过交流关机,都是遥控关机,消磁电路常年不起作用。我当时纳闷的是为什么常年没有磁化,而在这几天突然都磁化了呢。虽然彩电显像管磁化解决了,但是我怎么想也没想通到底是什么在搞鬼。
现在想明白了,大概是地磁暴造成的。
是不是这样的,还请各位同仁指点。

网友A:
这个不是地磁暴产生的,但地磁暴会加重磁化现象,只是非

    地磁磁场的方向长期稳定,而铁磁物质在磁场中如果受到机械振动等原因就会慢慢磁化,地磁暴会使磁场强度发生变化,这会加重磁化现象,但比较有限。彩色显象管都采用阴罩板来保证色素被电子束轰击的精度,但阴罩板只能用一种不锈钢制造,具有铁磁性,长期置于磁场中就会磁化,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磁化就会改变电子束的飞行轨迹而造成色差,所以彩色CRT必须有消磁电路。
    如果是地磁影响,将电视屏幕的方向调转90度就会大大改善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改善,说明现场有其它磁化源,一定距离内的电机、扬声器、磁铁、大块的铁磁物质等都会产生比地磁更明显的磁化效应。

网友B:
地磁的影响微不足道

网友C:
有的彩电带地磁DSP矫正功能的,但不是地磁暴

楼主:
有的显像管对地磁敏感

我经常修彩电,感觉有的显像管对地磁敏感,有的不。比如在开机状态下,将彩电旋转90度,有的彩电有明显的偏色或色斑,但是有的没变化,这可能取决于彩管的磁屏蔽性能,我认为不能排除地磁暴对磁屏蔽不好的彩管有影响。
这件事我也纳闷了很长时间。相距几公里的几个彩电在同一时间出现了磁化,即使是一年半载也不交流关机一次,以前从来没出现过磁化的问题。
下一次太阳耀斑爆发我会再研究研究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地磁确实明显影响彩管

    但“相距几公里的几台彩电在同一时间出现了磁化”要注意条件,一般人不会特别留意到渐变,受外界暗示时往往才注意到,“同一时间”在这要有很严格的界定。如果太阳活动导致的地磁暴会明显影响彩管,那影响范围应该很大,尤其是高纬度地区,对此应该有大量报道的。另外注意一点,当地是否有铁矿,铁矿的存在会加剧地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