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被高压瞬间放电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7-05-28):
设备用的单片机是华邦78e52或89s52,装在一个大概长40cm*宽20cm*高8cm的铝壳里面,电路与外壳绝缘良好,电路板双面敷铜,外壳接大地!!

由于设备要过国标,有静电抗扰度试验,所以就干脆先用打火机里面的打火装置打打外壳试一下!系统立马瘫痪!两种单片机都不行!!
一开始以为是单片机程序跑飞,后来加了看门狗,故障依旧!必须复位才能恢复正常!

实在没辙,再把设备里面的电路板全部拿出来,是电路板与外壳没有任何接触,只是让外壳与电路板保持一小段距离,再打!故障依然会出现!!

顺手做了一个实验,用示波器夹住一根大概半米的环状导线,然后用打火装置在附近打火,可以观察到高幅尖峰,顿时就很沮丧!而且在单片机的io口,和电源的正负极都能看到尖峰。。

不明白检验部门的静电放电装置是否也与打火装置类似,也搞不清楚电路的故障是不是高压放电干扰还是其他原因,例如高压干扰了单片机io,使之故障?

请高手赐教一个解决办法!只要让单片机好好的,别歇菜就行

第一时间把找到的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发上来,谢谢大家的帮助:

  一旦发生了静电放电,应该让其尽快旁路人地,不要直接侵入内部电路。例如内部电路如用金属机箱屏蔽,则机箱应良好接地,接地电阻要尽量小,这样放电电流可以由机箱外层流入大地,同时也可以将对周围物体放电时形成的骚扰导入大地,不会影响内部电路。

  对金属机箱,通常机箱内的电路会通过I/O电缆、电源线等接地,当机箱上发生静电放电时,机箱的电位上升,而内部电路由于接地,电位保持在地电位附近。这时,机箱与电路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电位差。这会在机箱与电路之间引起二次电弧。使电路造成损坏。通过增加电路与外壳之间的距离可以避免二次电弧的发生。当电路与外壳之间的距离不能增加时,可以在外壳与电路之间加一层接地的金属挡板,挡住电弧。

  如果电路与机箱连在一起,则只应通过一点连接。防止电流流过电路。线路板与机箱连接的点应在电缆入口处。

  对塑料机箱,则不存在机箱接地的问题。

网友A:
听STC说,他们这个很过硬,你可以试试

网友B:
stc的单片机的抗干扰我使用煤气灶的打火枪试过~~~~~

的确是没有问题;不过没有试过89c51和89s51的行不行~~~~~~~~~~

楼主:
stc?

没有用过啊
在89s52上运行的程序可以直接移植过去吗?

楼主:
stc?

还有啊!三楼的大哥!
你是怎么试的?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我把打火机在电路板附近打没有问题!但是把板子靠近铁壳,再打铁壳就完了!

网友:
和PCB布线有关系

楼主:
布线

我感觉与布线的关系还是比较小

个人感觉也尽量做到优化了

网友C:
我曾经用打火机打一单片机后背,程序被改写了,有一灯闪烁,但明显快了

网友D:
煤气点火高压利害吧

俺做的东东与之共地也没关系
关键是处理好所有输入口,可对地并个103小电容.哈哈,一般人俺不告诉滴拉.

楼主:
哈哈!

所有输入口都并电容?真狠!!
我打了打地线端子,直接就把板子上的i2c干停!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个玩意儿这么猛!

楼主:
电压

好像瞬间电压能达到8000-15000伏

网友E:
这样试试

    电源和地分别接一个103/1KV的电容到地外壳一下,用高频特性好的,可以用陶瓷电容。接地点可选cpu附近,线越短粗越好。
    如果不行,把你的pcb图贴出来,让我看看。

网友F:
外壳不接大地试试

    你的设备虽然加有屏蔽,但只能屏蔽空间的电磁干扰,对于直接作用在其
上的静电放电,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你的外壳接大地,放电时瞬间对大地的
大电流会产生很强的电磁信号,如果PCB设计不良,将对电路产生严重的干扰。

    你可以试试外壳不接大地,切断外壳与大地的电流通路,并且将pcb的地与
外壳相连(或通过电容并大电阻再与外壳相连),使得两者的电位相等,看看
故障是否仍然存在?

从现象来看,你的pcb可能设计得很糟糕,最好贴出来看看。

楼主:
pcb

谢谢各位指教,pcb奉上

去掉了地网,如果不清楚我再来张大的

楼主:
还有

试过很多种方法,也包括切断大地,直接把外壳接在pcb参考地,也是无效

现在就差把输入口都接上电容了

昨天单独拿着机壳靠近别的设备(消防控制设备)的电路板,只要一打机壳,其他设备也玩完!只不过没有死机而已,但是已经工作失常!

现在搞不明白的是,一碰机壳电路就完蛋
而直接把打火装置靠近电路板打(但是没有接触)就没事

感觉还是机壳形成了一个强干扰源

网友G:
俺没有接电容,也一样都OK……

你首先应该去看一下国家标准,上面有测试的具体手段和方法,另外你应该去看一下干扰分类的**。

你这么测试和静电测试完全不是一码事……

打火机/点火机等干扰一般都不能归类为一种干扰,其实是多种干扰的组合,但最主要的干扰源可定义为电火花干扰,对付电火花干扰最好的办法就是把PCB弄好就可以PASS……

网友H:
重新布板吧,单片机电源好像有问题

单片机前端电源没有电解电容和去耦电容

在现在的板子上你在单片机的VCC和GND之间并一个电解电容和一个104试试
有结果告诉一下

网友H:
还有考虑一下你的复位电路,

楼主:
楼上的兄弟

你说的电容都有的,三端稳压的前后端都有

楼主:
。。。

16楼说的很对!确实是不同的干扰源,现在就迷糊在这个地方了

条件有限,没有现成的静电测试设备,即使把国标搞得很明白,也没啥用!

总之很郁闷

楼主:
。。。

还是感觉,板子布局问题不是这个故障的最主要原因

网友I:
楼主,打火机那东西很利害的,

小心点,没事别往电脑,示波器,数字万能表,计算器,电子表之类的东西上面打,见有朋友在收音机天线上试,收不到台了,计算器和电子表上试,乱码了,同事用数字表量这东西的电压,坏了,还好保修期没过,示波器和电脑就没见过,估计没人敢试.

楼主:
找到答案了

网友J:
现在的世道,

哎...

网友A:
LZ不厚道,找到了原因也不告诉大伙,可大伙还在替他瞎忙活

实际还有好多办法,就是不告诉你!

网友K:
误解我了

其实我也是第一时间就把找到的方法发上来了,而且是放在一楼,能让大家都看到!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L:
一点意见

用7806,在电源上加个二极管并串联一电感给单片机供电,如果不行再并联稳压二极管供电,稳压管可以是7.5V,在复位电容旁边再并联104电容.
不要在单片机内部区布元件(刚好有复位电阻在),布线力求十字交叉,这样相互干扰最小,不要将线走得太复杂,力求最短

绝对解决问题!

网友M:
试试

1.用打火机和实际设备有很大差异的.
2.确定你的系统瘫痪不是被复位脚干扰引起的
3.把你的PCB地和外壳地用双向二级管连上,在加个104的电容.
4.在单片机的封装顶上加块铜皮,大些.铜皮不要接地哦

网友N:
电容少了

网友K:
谢谢

谢谢大家,有了结果就发上来

网友O(2011-05-05):
请教一下高手,为什么我的用STC的芯片遇上高压放电产生的干扰时,加了看门狗后,就会出现一干扰严重时就会自动复位的情况,还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呢:Q

网友O: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高手,为什么我的用STC的芯片遇上高压放电产生的干扰时,加了看门狗后,就会出现一干扰严重时就会自动复位的情况,还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呢:Q

网友O:
2# conwh 请教一下高手,为什么我的用STC的芯片遇上高压放电产生的干扰时,加了看门狗后,就会出现一干扰严重时就会自动复位的情况,还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呢:Q

网友P:
打火机是本身就会释放较强的脉冲干扰的,国家标准里面的防电抢是不会的,但是不管怎样你的电路一定有问题的;最好查查RST电路,我遇到过就是时钟电路或RST电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