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压采样检测方法

楼主(2007-05-28):
我现在要采样一个最大值可能会到400V的强电压,之前是用电阻分压,冷地跟热地只通过0欧电阻相联,这样好象单片机受到的干扰比较大.一般这样的采样是用光耦隔离吗?那光耦能保证线性吗?

网友A:
我也需要高电压检测方式

我检测的电压达到4000V,500KHz的交流电。
有人建议用电压互感器,不知有无更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