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N136已好几年了,可最近越来越迷惑。

楼主(2007-05-28):
用6N136已好几年了,可最近越来越迷惑。
我是用在485串口,进行数据传输,波特率在57600时完全正常,可把波特率提高到115200时,数据传输时好时坏。把If提高到18mA时(之前是13mA),情况又好了一些,偶尔有问题,查DATESHEET,6N136的速度是1M/S,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输出的上拉电阻取小一点。买件的时候眼睛擦亮一点……

楼主:
mohanwei

to:mohanwei
  输出电阻已很小了(3K)
  从厂家拿的货,仙童的

网友B:
25mA的电流

我也被这个东西害惨了,总是用不好.输出波形不干净,有许多毛刺.

网友C:
有的时候并不是电流上去就好了

比如线路偏置不合理就可能出问题

楼主:
高电平宽度宽了2us

我是高电平宽度宽了2us,低电平变窄了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下

iC921:能否详细说明下

网友D:
你的使用已经在极限

你的使用已经在极限了:
115200*11bit = 1267200 bit/s > 1M了,要克服这个情况,只有换一个了。
波特率是每秒传送的字节数,而每个字节传送时要包含起始位,停止位,奇偶校验位。

网友A:
8楼的算法有误,波特率就是bit/s……所以6N136绰绰有余了,呵

输出的上拉电阻还是有点大了。你看看手册,算一下(我手头没有PDF阅读器)……
输出是OC门形式的,晶体管从截止到饱和,以及退出饱和状态都需要时间。尤其是电路中还存在分布电容……所以上拉电阻要设计合理才能实现高速的输出……

楼主:
比特率就是bit/每秒

to:zhangsifu
比特率就是bit/每秒,不需要115200*11了吧

楼主:
上拉电阻从1K到4.7K都试过

to:mohanwei
输出上拉电阻从1K到4.7K都试过,3K时比较好

网友E:
在电平满足要求的情况下,上拉越小越好

网友A:
好不好不能看通信成功率……要用示波器逐级观察

看看卡在什么地方……如果6N136的输出还是很漂亮的,你就要看看485了……

485的最高速率是跟负载和线路长度有关的,线路越长,可以达到的速率就会越低!

楼主:
是用示波器逐级观察的

是用示波器逐级观察的,6N136输入波形很好,就是输出变形,高电平变宽,低电平变窄。

网友F:
6N136的1M是指最大速率,其实输出可能是三角波

115200bit/s,相当于100K的波形

6N136输出在正占空比50%的情况下,能通过200K就很不错了

你可以用单片机的P2.0~2.7分别产生50K~1M的波形,进行实验

楼主:
to zjp8683463

zjp8683463
谢谢!我尽快用你的方法试

楼主:
谢谢!

谢谢以上各位,经过测试6N136在110K以上上升沿都变成正弦波了,现在改用6N137,波形很整齐,在实验室没问题了,需要到现场去测试。希望有好的结果。

网友C:
楼主应当先把自己的接口电路介绍清楚

现在说明的情况基本上是空谈。

必须注意,6N137只是一个隔离器件,并不是网络驱动器件。如今连用什么器件驱动网络都不清楚,就谈速度问题是非常不妥当的。楼主不能无根据地将问题归诸于6N137。

关于网络问题,另谈

网友G:
6n136,是光电三极管电路,相似的电路有TTL电路。

TTL电路设计,其中有抗饱和电路,就是为了提高速度,如果三极管导通饱和很深,关闭就慢。请从这里想想,怎么改。

网友D(2007-07-03):
不好意思,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