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的门极电压最大能到多少?

楼主(2007-05-28):
(无正文)

网友A:
双向可控硅好像没有阳极阴极这一说吧?

门极电压最大能到多少,datasheet上不可能没有,你看资料太不仔细。

网友B:
maychang用的是win me?

网友A:
回楼上:是的。

网友C:
win me 速度快,又对电脑要求低

不过没试过在P4上用win me的,应该很爽吧`~~~

============================================================
双向可控硅是电流触发器件,电流小压降低,电流大,压降大。应用时
关心的是触发电流。

楼主:
是Vgm吗?

最大才5V啊?

手册上写Pgm=5W,那如果电流为10MA的话,电压不是可以达到500V ?

使用可控硅的时候,门极触发要不要隔离啊?

如果要隔离,怎么用光偶隔离啊?

怎么得到那个触发用的电压啊

网友C:
楼主:

1/2W,1欧的电阻,如果电流为1mA,那电压可以达到500V吗?

楼主:
回楼上

可能我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功率最大可以达到5W,假如电流10MA的话,是不是上面的最大电压可以到500V,器件也不会损坏。

所以我搞不明白Vgs为什么才5V?

我想知道的是:Vgs/Pgs是什么关系?还有就是门极怎么触发?俺实在弄不明白

::不会这么样就向我扔砖头把? ^-^

网友C:
因果关系混乱

500V时电流怎么可能是10mA?

电流10mA时,电压怎么可能有500V?

网友D:
注意看资料

  最好用光耦隔离带过零触发的.你找一下MOC3041里面的经典的接法,另双相可控硅G极与A1极是比较近的,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为了防止门极的假触发,最好在可控硅两端并联一阻容吸心网络.网上很多例子.

网友A:
楼主不知道电压电流功率三个量里面

只能有一个自变量。
awey 说得对,没搞清楚因果关系。

楼主:
那么请问最大功率5W在什么情况可能出现?

5A电流,1V电压?

2.5A电流,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