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计接触传感器

楼主(2007-05-28):
    汽车驾驶考试系统中的要求检测汽车与路桩发生接触或碰撞时报警并记录。
如何感知此信号呢?本人想了想,用红外线,好象不行,用接触改变振荡电路的频率,没把握,用超声波,心中没底。
    本人没车,也没考过驾*,对这一套陌生得很,大家多给些参考意见,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A:
做这个不是电路不好做。

而是外壳不好做。练车的全是新手,不结实的话。一个油门就压坏了

网友A:
开玩笑啊,我想起了

加速度传感器,你查查资料,也许有帮助

网友A:
古道热肠?

鼓捣热肠?

网友B:
在路桩标杆中放个震动传感器,再把收集到的震动信号传出

用有线或无线的传输方式都行。

这种东西不必搞什么高精尖的玩意。

楼主:
应该是红外线检测擦杆

    刚从网上Google了一把,现学的!

楼主:
不是红外线,就是吊杆传感器

   也许是平常人所说的那样,震一震,能采样AD就好办了,估计跟检测地震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B:
去看看汽车的防盗报警器,车身上轻轻拍一下它就报警

标杆头重脚轻,稍微碰一下它就乱颤,动静可大了。

网友C:
我与平常人一个想法

可以在标杆上做个无线发射的,集中处理,这样可降低系统的成本。

楼主:
大家思路很开阔,够明天跟客户侃一回了

电子桩考仪原理
    场地传感器主要是红外线光电开关和吊杆传感器,在场地上红外线光电开关是用来测量库线的,吊杆传感器是用来测量桩位的。车载微电脑是安装在车辆上的,主要用来测量车辆的运行情况如车辆的速度、发动机工作与否和车辆前进或后退等。车辆的工况是通过无线电传送给主控计算机的。
    这几句话挺专业,明天就拿这几句再加上诸位的创意去发挥了。

网友D:
检测振动不能太灵敏

否则风大些都报告碰了杆。

楼主:
再次谢谢诸位,大家是我学习的楷模。

楼主:
是有maychang说的这个问题

    现在厂家都号称能抗8级风力.

楼主:
re

    诸位晚安,做个好梦!明天见!

网友E:
用磁铁+干簧管 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