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做个视频切换电路,

楼主(2007-05-29):
如题,请高手帮推荐几个IC,其实很简单,只有两路视频信号,比如说一般情况下视频A通过,动作时切到视频B.

楼主:
是不是东西太简单了啥没人顶呢?

网友A:
CD4051~4053?

你的问题太不着边际。便宜的就4000系列,高质量的可选MAXIM。

楼主:
杨真人你真是太~伟大了,

谢谢杨真人指点,我找一下先.

网友B:
再简单的话

用1个继电器。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这样子滴.

继电器,其实我也想用这个,简单,实用,可老板说不好,怕接触不良,叫我用IC,
彩电里的视频切换电路,看过, 通道太多,还带音频的,我只要用两路的,想找个简单成本低,体积小的,必竟才两路嘛.

网友C:
40系列的隔离度不够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还没实验过,

网友D:
3257, 刚好两路.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不过是4位的,不知道还有没位少一点的,

网友E:
不知道成本如何 呵呵

max4310 max4313

网友E:
听过有人用二极管做开关的

网友F:
PI5V330

PI5V330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查了datasheet,感觉max4310 max4313最好.

楼主:
看一下成本如何,今天老板说max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