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67SLB输出400mA就烫的不得了!

楼主(2007-05-30):
步进电机A3967SLBT,我用3.3V逻辑电压。Vref=1.65V,Rs=0.51R,带2相电机
30欧,12V电压。用一会芯片就烫了,手只能放在芯片上2秒。不是号称750mA吗?400mA肯定没错,我还拿示波器测了。
一个板子上用2个,其中有一个不烫手,但运行了一会,热拔插了电机几下,结果感觉最好的这个片子,完了。上电电机只是嗡嗡响,即使不带电机,芯片自已也发烫了。5555~~~~

网友A:
先确定在哪里测的

要分别测整个电路的电流和电机的电流,还要根据电压算IC上的耗散功率。

楼主:
呵呵,谢谢回复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我老带电插拔,所以芯片功能没坏,但内部肯定有一些问题了,所以发烫。换了一个新片子,运行一个小时,发热小多了。以后再也不敢带电插拔电机了,容易坏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