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20毫欧的电阻?

楼主(2007-05-30):
我们厂要测量开关的接触阻抗,要求不得高于20毫欧
以前一直用毫欧表来测量。
但是碰到要测量多档位的开关的接触阻抗的时候就非常不方便。
我试图能设计一个电路来实现同时的多路测量,某一路的接触阻抗大于20毫欧
则呈现低电位,开始我用运放加20毫欧的基准电阻,通过比对测量点和基准
电阻的电位来判断接触阻抗和20毫欧的关系。
但实际发现效果另人抓狂,基本上只有一两个点能可靠判断。
而且误差非常大。
请大家提点一下我  ^_^  谢谢啊

网友A:
参考一下

<H1> </H1><H1>实验17 用开尔文双电桥测低电阻</H1>

  单电桥桥臂上的导线电阻和接点处的接触电阻约为10<SUP>-3</SUP>Ω量级。由于这些附加电阻与桥臂电阻相比小得多,故可忽略其影响。但若用它测1Ω以下的电阻时,这些附加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就突出了。开尔文双电桥可用于测量10<SUP>-6</SUP>Ω~10Ω的电阻,有效地消减了附加电阻的影响。<H3>【预习重点】</H3>
  (1)四端电阻的电流端和电压端的含义及其在电路中避免附加电阻影响的原理。
  (2)双电桥测低电阻的原理和方法。
  (3)AC15/2型直流复射式检流计的使用(参阅本实验附录)。<H3>【仪器】</H3>
  开尔文双电桥、直流稳定电源(该电源为稳压稳流电源,实验时按稳流源使用)、检流计、标准电阻、待测电阻等。<H3>【原理】</H3><H4>  1)双电桥线路结构及消减附加电阻影响的原理</H4>
  图17—1(a)、(b)为双电桥线路结构及其等效电路。双电桥在线路结构上与单电桥有两点显著不同:①待测电阻R<SUB>x</SUB>和桥臂电阻R<SUB>N</SUB>(标准电阻)均为四端接法;②增加两个高阻值电阻R<SUB>3</SUB>、R<SUB>4</SUB>,构成双电桥的“内臂”。
图17—1 双电桥及其等效电路
  四端电阻外侧的两个接点称为电流端,通常接电源回路,从而将电流端的附加电阻折合到电源回路的电阻中。图17—1中,A<SUB>1</SUB>、C<SUB>1</SUB>两接点的附加电阻折入了电源内阻。B<SUB>1</SUB>、B<SUB>3</SUB>两接点用短粗导线相连,设B<SUB>1</SUB>、B<SUB>3</SUB>间附加电阻为r。后面将证明,若R<SUB>1</SUB>、R<SUB>2</SUB>、R<SUB>3</SUB>、R<SUB>4</SUB>及R<SUB>N</SUB>满足一定条件,即可消减r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四端电阻内侧的两个接点称为电压端,通常接高电阻回路或电流为零的补偿回路。图17—1中,A<SUB>2</SUB>、C<SUB>2</SUB>端接触电阻分别并入R<SUB>1</SUB>、R<SUB>2</SUB>;B<SUB>2</SUB>、B<SUB>4</SUB>端接触电阻分别并入R<SUB>3</SUB>、R<SUB>4</SUB>。由于R<SUB>1</SUB>、R<SUB>2</SUB>、R<SUB>3</SUB>、R<SUB>4</SUB>本身电阻很高,所以这些附加电阻对它们的影响甚微。此外,电压端之间的部分即为低电阻本身,无另外的连接导线,故有效地消除了导线电阻的影响。<H4>  2)双电桥的平衡条件</H4>
  调节平衡,就是调节电阻R<SUB>1</SUB>、R<SUB>2</SUB>、R<SUB>3</SUB>、R<SUB>4</SUB>和R<SUB>N</SUB>,使B、D两处等电位,检流计电流I<SUB>g</SUB>=0。由图17—1(b)中所示电流方向,考虑到R<SUB>1</SUB>>>r<SUB>1</SUB>,R<SUB>2</SUB>>>r<SUB>2</SUB>,R<SUB>3</SUB>>>r<SUB>3</SUB>,R<SUB>4</SUB>>>r<SUB>4</SUB>,可列出方程
联立求解得
(17—1)
  双电桥在结构上尽量做到使上式第二项满足,故
(17—2)
式(17—2)就是双电桥的平衡条件。只要待测低电阻按四端接法接入测量,就可像单电桥那样用式(17—2)计算R<SUB>x</SUB>了。<H4>  3)QJ32型直流单、双电桥的结构及使用</H4>
图17—2 QJ32型电桥电路
  双电桥形式、结构及使用虽多种多样,但其原理是一样的。图17—2和17—3分别为QJ32型单双电桥的线路及其作为双电桥使用时的面板接线图。电桥等级:0.05;量程:双桥为10<SUP>-5</SUP>Ω~10<SUP>2</SUP>Ω,单桥为50Ω~10<SUP>6</SUP>Ω;保证准确度等级的测量范围:10<SUP>-3</SUP>Ω~10<SUP>5</SUP>Ω。外接标准电阻R<SUB>N</SUB>=0.01Ω和R<SUB>N</SUB>=0.001Ω,0.01级。示零器为外接AC15/2型检流计。
图17—3 双电桥面板接线
  图17—2中可变电阻R<SUB>1</SUB>、R<SUB>3</SUB>采用同轴调节的两个相同的5位(×0.01、×0.1、×1、×10、×100)十进电阻箱,这样无论转盘位于何处,都能保证R<SUB>1</SUB>=R<SUB>3</SUB>。R<SUB>2</SUB>、R<SUB>4</SUB>是两个可独立调节的10进4挡(10、10<SUP>2</SUP>、10<SUP>3</SUP>、10<SUP>4</SUP>Ω)电阻箱,调节R<SUB>2</SUB>=R<SUB>4</SUB>,从而保证在使用过程中始终成立。
  使用时应首先根据R<SUB>x</SUB>的粗估值设定R<SUB>1</SUB>、R<SUB>2</SUB>的初值。将式(17—2)改写为,可知相当于单电桥的倍率,R<SUB>1</SUB>相当于测量盘的示值。与单电桥一样,根据R<SUB>x</SUB>的数量级选定的,应保证R<SUB>1</SUB>的5个旋钮都用上(即保证5位有效数字)。
  QJ32型电桥作为双电桥使用时,其示值误差限
其中:;a为等级指数;1000Ω为基准值。
  图17—4是QJ32型电桥作为单电桥使用时的接线图。注意,“标准”接线端要用短路片短路。调节R<SUB>3</SUB>(R<SUB>1</SUB>)使电桥平衡,则
倍率R<SUB>2</SUB>/R<SUB>4</SUB>的选择原则也是要保证R<SUB>3</SUB>的5个旋钮都用上。
图17—4 单电桥面板接线
  使用中应注意两点:①初值选定后,应采用“跃接”法启闭面板上的“通”键来观察光标的偏转情况;②注意AC15/2型检流计的正确使用。调节电桥平衡应从检流计最不灵敏的×0.01挡开始,逐步过渡到×1挡。<H3>【实验要求】</H3>
  (1)用双电桥测黄铜片电阻。
  (a)按图17—3接线。经检查后接通电。电源要按恒流源使用,电流调节为1.0A。
  (b)根据实验室提供的粗估值选定R<SUB>1</SUB>、R<SUB>2</SUB>(R<SUB>4</SUB>)值。
  (c)依次测量黄铜片长为40cm、30cm、20cm、10cm时的电阻。
  (2)用双电桥测康铜丝电阻。注意要根据康铜丝的粗估值重新选定R<SUB>1</SUB>、R<SUB>2</SUB>(R<SUB>4</SUB>)的初值。
  (3)用单电桥测康铜丝电阻。
  (a)按图17—4接线,电源按恒流源使用。
  (b)根据康铜丝阻值范围和测量公式选定R<SUB>2</SUB>/R<SUB>4</SUB>及R<SUB>3</SUB>的初值,然后接通电源测量。
  (4)数据处理。
  (a)写明主要仪器的名称、型号、级别,并把原始数据整理成表格。
  (b)用作图法求黄铜片的电阻率ρ。
  用坐标纸画R<SUB>x</SUB>~l图。依据电阻率公式,由图线斜率ΔR/Δl=ρ/S求出ρ。铜片截面数据由实验室提供。
  (c)取l=40cm时的测量数据估算ρ的测量不确定度及单、双电桥测康铜丝电阻的测量不确定度。<H3>【思考题】</H3>
  (1)使用同一准确度等级的单、双电桥测同一电阻,哪一种电桥测量结果更大一些?为什么?
  (2)图17—5(a)、(b)分别表示用伏安法测一低电阻(两端接法)的示意电路及其等效电路。A、B两接线柱间金属棒的电阻R为待测电阻;r<SUB>1</SUB>、r<SUB>2</SUB>是电流回路附加电阻;r<SUB>3</SUB>、r<SUB>4</SUB>是接入电压表的附加电阻。试证测量结果R′≈r<SUB>1</SUB>+R+r<SUB>2</SUB>。(提示:伏特计内阻比图中其他电阻大若干个数量级)
图17—5 伏安法测两端接法低电阻
  (3)图17—6(a)、(b)分别表示用伏安法测四端接法低电阻的示意电路及其等效电路。A<SUB>2</SUB>、B<SUB>2</SUB>之间的金属棒为待测电阻,附加电阻的意义同上题。试证测量结果R<SUP>′</SUP>=R(不考虑测量误差)。并由证明过程说明A<SUB>1</SUB>、B<SUB>1</SUB>称为电流端,A<SUB>2</SUB>、B<SUB>2</SUB>称为电压端的原因。
图17—6 伏安法测四端接法低电阻
  (4)实验中所用标准电阻为什么电流端接线柱比电压端接线柱大?
  (5)若用伏安法测量0.5Ω左右的两端接法的低电阻,实验室提供的接线柱可用垫片和螺丝把毫伏计、毫安计、电源等的引线压接在一起。试问在被测电阻两端的接线柱上各引线从上到下怎样的次序较为合理?画出一个接线柱的示意图说明之。
  (6)如用双电桥测电阻R<SUB>x</SUB>时,将R<SUB>x</SUB>的电流端和电压端内外接反了(电流方向未错),标准电阻R<SUB>N</SUB>未接反,对测量结果有何影响?
  (7)一电阻R<SUB>x</SUB>≈0.07Ω,若用QJ32型双电桥测量时,R<SUB>2</SUB>应选多大?R<SUB>1</SUB>(R<SUB>3</SUB>)的初值选多大?若R<SUB>x</SUB>约10<SUP>-5</SUP>Ω,用QJ32型单电桥测量,R<SUB>2</SUB>、R<SUB>4</SUB>各选多大?R<SUB>3</SUB>初值选多大?
  (8)用双电桥测低电阻时,如果被测电阻的两个电压端引线过细、过长(即引线电阻较大),对测量的准确度有无影响?为什么?
  (9)若用电阻箱、直流电源自组一单电桥,测一四端接法的1Ω左右的电阻,待测电阻应如何接入才能减小附加电阻的影响?

网友B:
这么小的电阻,测量用的导线和接触点的电阻都不能忽略

应该用四线接法(开尔文接法),区分电流接点和电压接点。
把你的测量电路贴出来看看。

楼主:
已经考虑了导线的触点的电阻

在制作实际电路是,我已经考虑了导线和触点的电阻。
2楼可否详细点说明开尔文接法??  兄弟是菜鸟来的。。。唉

网友B:
开尔文接法就是电阻有四个端子

两个电流端子和两个电压端子。电流端子用于通入电流,电压端子用于测量电阻上的电压。
没有图,很难说什么。只能说,参考测电路板过孔电阻的方法。

网友C:
不难

要用到切换电路,用继电器吧。

网友A:
ls滴不行哦,继电器触点电阻好的也要50毫欧

网友B:
实际上就是 tyw 提供的多个这样的电路串联

注意各电压表并没有公共端,所以要用差动放大器。

楼主:
谢谢各位

不怕大家笑话,从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电路
仔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