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ynchronous Sram 和 Asynchronous sram 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05-31):
网上找了半天找不到

网友A:
没有错的话

前者需要处理器提供时钟信号,后者不需要。

网友B:
Synchronous SRAM应该是内置抵制增量机制

网友C:
二楼正解

sync sram支持burst模式就如ls而言,可以给出一个开始地址然后自增地址数据,单周期就可以读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