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ed的驱动电路附图

楼主(2007-06-04):
我要驱动一个数码管,每段是三个led串联,驱动电压为2v也就是需要6v才可以点亮,我设计的电路如下:

我现在可以点亮数码管,这样的数码管共10个,问题是电路中的电阻r5很烫,其他的正常,而且数码管不够亮,我用的是1w的电阻,按照计算,我接12v的电源,12-6v=6v,这个电阻的功率1w已经足够了呀。

请高手告诉我为什么好吗?甚是苦恼

网友A:
图小纸大!下次不要这样了.

电路图请用GIF格式上传! 没用的空白边缘剪掉.
现在我得上下翻滚来回帖。你好意思吗?

明显是新手常犯的错误。这样改:

Q1=9012 改 Q1=8550;
C5去掉;
R4=4K7  改 10K<=R4<=100K;
R5 不要串接在Q1的E极,改为串接于Q1的C极;
Q1_B极与Q6_C极之间用一个电阻隔开,具体数值无法从你提供的信息中推算。

你这鸭真有运气。

网友B:
+12V电源最好用低点的,提高效率

网友C:
参数设置不当

R5电阻上电压明显高于6V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确实是个菜鸟,呵呵说的有道理,我先试验看看

楼主:
继续请教杨真人或者其他高手

能给我更加详细的解释下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时候脑子里常范糊涂.
1/r4改为10k-100k,我的理解是更加的增大输入阻抗,还有甚么其他作用吗?
2/去掉电容加个电阻,这个阻值应该怎么去计算呢?
3/r5接到集电极而不是发射极,我感觉这样修改很好,但是我又说不出好的理由,也就是一点朦胧的感觉,却解释不清楚.

真是不好意思,那个图纸我没有裁减的小些.我的数码管是1.8英寸的,8段,每段的驱动电流推荐值是10ma-25ma,8段就是至少80ma以上,而每段是由三个led串联(内部电路),每个led的启动电压为1.8v,所以要点亮数码管的电压必须高于5.4v.不知道这些信息说清楚没有,谢谢各位兄台指点.

网友D:
解释一下,不知对否

1/  r4改为10k-100k;
             减小Q6的Ic,(Ic=Ib*β) Q6的输入LED0, 除非是推挽,高电平输出能力有限,所以加大r4 减小Q6的Ic, 使Q6的开关利索.

2/   去掉电容加个电阻,这个阻值应该怎么去计算呢?

          Q1的 Ic  = Ib*β   (β=电流放大倍数)

          Ib = (12V-X-X)/R   (X= Q6  Q1 压降)

3/   r5接到集电极而不是发射极

        r5接到发射极,Q1的E极,也相当于B极的电位,随着Ie (相当于Ic )
     增加,而降低.(电流负反愦)

楼主:
谢谢老黄头呵呵

呵呵和另一位高手解释差不多,我经过试验证明了这样做你刚才的分析,再次感谢

楼主:
忽略了个问题

就是我去掉电容加上电阻,会不会导致q1一直导通呢?

楼主:
还有

按照试验我觉得9012也可以呀,为什么要改用8550呢??

网友E:
9012功率太小,最好使用8550。

q1和q6之间的电阻很有必要,防止q1被烧坏

网友F:
如果都是饱和导通的话,用9012和8550没有区别

即使通过的电流是100MA,功耗也不过几十毫瓦。

网友G:
50 OHM太小了至少也得500-1K,Q1的基极加个3-5K的电阻

网友H:
请教

lx1199
4楼: 参数设置不当

R5电阻上电压明显高于6V
-----------------------
兄台怎么知道电压明显高与6V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