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外加磁环的作用

楼主(2007-06-04):
现在很多电子产品机壳中,一些插线都在外面用一个磁环套起来, 这是什么原因, 有何作用?谢谢!

网友A:
??

好像是EMC,EMI那些有关的吗?

网友B:
防、抗干扰的

楼主:
如果是防搞干扰,那原理是怎么回事呀

如果是防搞干扰,那原理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B:
防止外面近来,抗里面的出去。

网友C:
抗共模干扰,等于是线在磁环上绕了半圈

楼主:
请教楼上

是不是相当于有一个电感的作用?

网友D:
不是“相当”,这就是一个小电感

网友E:
相当于电感

增加了线的电感,消除电流突变,减少谐波

网友F:
这跟“磁珠”是一个作用

大概又会问“磁珠”是什么东西?

楼主:
哈哈,失算了,偶不问了

-

网友G:
用来抑制对外的干扰

一般是铁氧体磁芯做成,又来吸收和防止对外的干扰。一般产品都会由提供datasheet上写明了在多少mhz对谐波的抑制能力。在使用当中线绕一圈的效果会更加好。

网友H:
7楼正解。

我的理解:
它不仅是相当于一个电感,它的衰减作用也挺大,也可以理解为吸收
能量应该是转成热量了

网友:
增大共模阻抗,减少对外辐射,容易通过检测。

网友C:
单孔的磁环只有共模干扰抑制作用

与每根线上单独串电感不同。

网友D:
所谓衰减,本质是磁性材料的铁损起作用

等效于在电路中除串联一个小电感外,还串联了一个小电阻。
但并非所有磁芯都是这样,这种损耗与磁芯材料有关。

网友I:
防止本设备通过电源线向外部辐射,

网友J(2008-09-02):
参考

    电子设备辐射和泄漏的电磁波不仅严重干扰其他电子设备正常工作,导致设备功能紊乱、传输错误、还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安全,危害非常大。因此降低电子设备的电磁干扰(EMI)已经是必须考虑的问题。o1%q
    吸收磁环,又称铁氧体磁环,简称磁环。它是电子电路中常用的抗干扰元件,对于高频噪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一般使用铁氧体材料(Mn-Zn)制成。
图中,上面为一体式磁环,下面为带安装夹的磁环
   磁环在不同的频率下有不同的阻抗特性,一般在低频时阻抗很小,当信号频率升高磁环表现的阻抗急剧升高。
   大家都知道,信号频率越高,越容易辐射出去(要买优质的电脑机箱也是要减小电磁泄漏),而一般的信号线都是没有屏蔽层的,那么这些信号线就成了很 好的天线,接收周围环境中各种杂乱的高频信号,而这些信号叠加在本来传输的信号上,甚至会改变原来传输的有用信号。那么在磁环作用下,使正常有用的信号很好的通过,又能很好的抑制高频干扰信号的通过,而且成本低廉。
所以大家在显示器信号线,USB连接线,甚至高档键盘、鼠标上看的塑料疙瘩型的一体式磁环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