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在低溫段和高溫段的觸發電流是否不一樣?

楼主(2007-06-04):
我用一個5mA推BT137-600E
BT137-600E規格書寫著觸發電流<10mA,典型值4mA
我是用可控硅去推一個純電阻負載,在第一象限控制可控硅,感覺在40度下比較吃力,功率因素一直上不去,只有0.5左右,功率一直上不去,但是去了高溫段,功率就上去了,功率因素達到0.998的正常水平,是因為低溫段驅動電流不夠導致斷通斷通的不穩定嗎?(我是一直給門級導通信號的)

。。手頭上有沒有BT137-600D,與600E的區別是觸發電流<5mA,典型值2.5mA
換這個型號會不會好一點呢?

网友A:
是这样的

可控硅的触发灵敏度是温度的函数,一定范围内,温度越高越灵敏。可以更换灵敏度更高的型号或加大触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