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的驱动信号由4K变为2K后声音变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6-05):
固有频率为4K的带线圈的电磁式蜂鸣器,原来是4K驱动,声音恨大。现在改为2K的驱动信号,声音却变小,这是什么原因?蜂鸣器你们区分正负极吗?与电路的排版有关吗?

网友A:
蜂鸣器对不同频率的响应不同

楼主:
谢谢!

供应商说是2K的蜂鸣器,4K的要贵,生产的情况是反而4K的频率驱动2K的蜂鸣器声音高。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候把蜂鸣器拆下来重新装一下或者把正负极对调一下就可以聊

网友A:
蜂鸣器有一个自身机械结构决定的固有频率

当外加的信号与其固有频率相同时,产生共振,输出声音最大。
不同的安装对固有频率有影响。

没听说这个与价格有关的说法。

楼主:
谢谢

供应商固有频率是2K的,现在我加了一个10U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