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为60VAC的高效小功率隔离式开关电源用哪款集成电路

楼主(2007-06-05):
输入为60VAC,输出为5VDC,大概10W左右功率
以前用的是TNY266P,这个芯片的输入范围是85--265VAC
现在的输入电源只有60VAC,向各位大虾求救!!!

楼主:
3843不行的

不行的,3843的输入电压为95--130VAC

网友A:
3843为什么不行?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读书没读清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楼主:
请赐教

请详细赐教,大虾~

网友A:
回 xiaoli0305

3843(3842-3845)都是从网电源(110V或220V)用电阻限流使一个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未达一定值时芯片不工作,电容两端电压达到一定值时芯片开始工作。芯片开始工作后改由开关电源自身向3842-3845供电,限流的电阻就没有用了。
现在电源输入为60V,只要适当改变限流电阻数值即可采用同样的电路。
电源输入再低一些,甚至可以不用限流电阻,直接由电源输入供电给芯片。
仔细看看datasheet,一切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