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振荡器问题(附图)

楼主(2007-06-05):
以下为西勒振荡器电路。在原电路模型上并没有C5这个电容。
请问图中电容C5有什么作用啊?可以不要它吗?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根本不是西勒振荡器电路

甚至根本不是振荡器电路。

楼主:
求助

对不起上图的简化电路画错了。

完整的电路图如下所示,Q2为西勒振荡器电路
请问图中C11这个电阻有什么用啊?
另外Q3作为放大输出,那么C16,C17。R14,C18、C19分别起什么作用啊?
谢谢!

网友A:
看不到图

可能21IC出毛病了。

网友A:
还是看不到图,没办法

网友B: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