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04容易坏,请帮忙,谢谢了.

楼主(2007-06-06):
下面是我们一个工程师设计的开机电路
,输出高脉冲的时候开机,如果一直为高电平,则先开机4秒后又关机了.
这个电路出了问题,3904很容易坏,导致先开机4秒后又关机.
根据计算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楼主:
图片没传上

我目前积分809分了,怎么还是传不上图片呢,奇怪了

楼主:
昨天21这里传上的图片都显示不了,今天再试下啊

楼主:
对了,三极管是贴片的SOT23封装,

一般用2N3904或者MMBT3904。输出接SUPER IO芯片
3904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可以达到200mA,当Ic=10mA,Ib=1mA时,VCE(sat)<=0.2V.

网友A:
确定是3904坏了?

从电路上看,3904应该没坏,也许是电路本身有问题。把3904卸下来,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也许3904就没坏。

没太认真算:
R2=22K,Ib最大只有0.1mA左右,3904也不容易进入饱和。

建议减小R2值到2K左右试试

网友B:
同楼上同样的看法

也怀疑22K太大,3904开通不好,另外,470p的电容感觉也小点

建议电路改成3906,效果可能会好些

楼主:
可以确定是3904坏了

因为我换一个3904就马上OK了
3904没坏的话也就不会先开机又关机了。

这个电路我们没敢再用了,换了另外一个,只是原因没搞清楚,想弄明白。

网友C:
除非楼主买到垃圾货了

就这个电路,用几十年都不会坏。

不知说的“输出接SUPER IO芯片”是什么芯片?
会产生大电压或大电流?

网友A:
检测测量一下3904的负载

如果有条件的话测量一下3904的电流已经压降。

如果的确是很容易坏,也许板子上的电路和你给出的电路有区别。

to楼上:
“super IO”是一些PC主板/终端 等用的接口芯片。比如并口、串口的扩展等。应该是这样吧,我不是做这个,没有很详细的去了解过。 正常SUPER IO芯片的输入阻抗应该是比较大,不会产生什么大电流或者大电压

楼主:
刚刚断开3904,量了下SIO对应pin的输入电阻

有1.66M OHM这么大,那电流应该很小的了,奇怪了,3904居然还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