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过零比较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6-11):
用的芯片是LM324,但是接上电源(分别用5v&地接LM324的V+和GND,也试过用5V&-5v 接LM324的V+和GND),输入之后 却没有输出

我接的输入是1v的交流电,按理输出是5v的方波,但是没有输出,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还是我的思路和接法错了??

网友A:
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主题:搭建过零比较器遇到的问题

网友B:
输入的交流电的地接哪里?

网友C:
电源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D:
楼主的共模电压不对....

网友E:
这个图也有问题啊

怎么把相线也接到里面的直流电路来了?!难得一见的高手错误,哈哈。。。。
-----
对照2楼,楼主的图是错了,电源也接错?

又,什么是过零比较?共模电压为零嘛。可是你的共模电压在哪呢?

网友B:
看来楼主的交流输入与直流是不共地的

如果悬空输入当然不行,共模电压的影响是很大的。

网友A:
TO IC921: 这个系统是共地的可控硅调光器,全封闭的二类产品

所以过零检测直接从相线分压取出了,试过从变压器次级取,但发现信号有较大畸变,所以没用.

网友E:
嘿嘿,没事。向您讨点乐而已……畸变影响到过零吗?

我想也有个原因。不过,理论上应该不影响到过零。另外,R29的功耗应该比较大,取多少瓦的?

网友A:
才0.2ma电流,0.04W

网友F:
好敬业约==00:20

网友:
1楼画的是啥电路啊?

啥反馈都不加不行啊!过零比较器要把输入的一个极接中点电位,还要引入正反馈,这种搭建过零比较器会有一个输入比较的滞后,所以又称窗口比较器。

网友G:
回ic921

tyw 的图没有错,只是电路带电,对生手比较危险而已。
其实这样的电路,和移动式设备不同,相线和零线一般是不会接错的,所以危险也不大。

网友C:
我是这样取过零脉冲

网友H:
LZ的图太搞笑

交流信号直接送到运放的两输入端,怎么构成回路呢?

网友I:
这个图也可以,但是AC12V的

网友J:
应该可以的阿

难道是共地的问题?
反正我又学到个东西
呵呵

网友B:
老黄的电路太浪费了

在次级没必要用光偶,用楼上的方法更简单,而且当次级电压不高时,用光偶精度会变差。

其实过零检测最好放在初级,没有相位差,精度会更高。

网友K:
楼主没仔细看运放的分离元件结构...

网友L:
直接检测再隔离也可以

看过avago的检测芯片hcpl3700,结构如图,带恒流源,带迟滞
至今不只那种迟滞用分离器件怎么搭,请高手指点。。

网友M:
输入没有共地线

网友N:
支持21楼。用光偶的话在初级接光偶好些。

我在380VAC也这个办法。不过电阻得硕大。

网友O:
参考低压是0,和地连在一起试下看

网友P:
有一个问题

我不明白tyw的图中要加入R49这个电阻呢?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少累哈,年代久了记不起来了,不过不加不行,而且还得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