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电感?

楼主(2007-06-12):
(无正文)

网友A:
照个头最大的电感选,否则容易饱和

楼主:
谢了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楼主:
......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网友A:
刚刚学习了,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B:
用额定电流大一点的

首先要知道电感量,额定电流我一般选大2倍的,比如工作电流是150mA我先300mA的。

网友C:
另帖中已解答过这个问题,怎么又开帖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