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78L12输入16V,输出才8V?

楼主(2007-06-12):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能

你在仔细检查以下电路中器件

楼主:
检查啦。

TO-92封装,右边是输入,左边是输出,对吧。
另外,若把输入侧的电容换为10uF,则输出正常。但输入是32V,太高了!

网友B:
你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就知道了

万用表测出的电压是平均电压,里面有积分环节的。

楼主:
懒得用示波器,

看来不用不行啊。
小电容时,滤波不好,输入78L12的波形脉动太大,导致低谷时输入电压低于12V(实际上接近0),78不工作;我试了几个电容,3.3uF可以,1uF不行。2.2uF没有,就没试。
以前还真没注意这问题。
不过用Multisim 7仿真,多小的电容就没问题,甚至不要电容,也没问题!Multisim 这样差吗?

网友C:
电容太小了.............

网友D:
别懒得用示波器

却实购简单的问题,但你可能很多东西没有基本概念。输入电容太小,即使全波整流3.3uF电容依然太小,输入电压属于低位值时,储能维持的时间很小。另外你既然没考虑电容储能维持时间(78L12本身耗电2~5mA),仿真设置条件肯定有问题,不能怪仿真软件。

网友E:
模拟电路版面有一帖 电容—电压问题

与本帖问题完全一样。

楼主说得对:“这么简单的电路,居然出问题”

楼主:
那麻烦wangyunguo讲讲基本概念。

电容大了,波形肯定平滑,但升压太多,78L12恐怕受不了。
用7818+7812两级稳压,似乎麻烦。
另外仿真如何设置条件?
谢谢!

网友E:
“电容大了,波形肯定平滑,但升压太多”

什么时候电容“升压”了?

楼主错就错在用交流24V整流给78L12供电。

楼主:
我看了你那个帖子,的确和我的问题一样。

电容大了,储能迅速了,波形平滑了,有效值不就高了吗?
交流电源整流给78,很常见呀?你是说电压不对?24V到12V,压差太大?我恰好有个旧24V变压器。要不买个小点的算了。

网友F:
这又一个“凑合”的

网友G:
偶喜欢用几千uF的,嘿嘿.

网友H:
1uF?1000u比较好

网友I:
78l12是不是次品?不太可能吧!

好的78L12即使你前面不加大电容,出来的电压应该是蛮准的!!现在国内很多78L12,78L05找人代工什么的,次品多!

网友E:
回楼上

楼主用的78L12一点毛病也没有,问题全在整流滤波上。

楼主:
那请maychang给个建议,

24V变压器,要得到DC12V,如何做最好?
再加个变压器,不至于吧?7818+7812两级稳压,似乎也麻烦.

网友E:
建议?

建议换二次电压15V的变压器,桥式整流,或者双15V变压器,全波整流。整流滤波电容至少470uF/25V。

楼主:
谢谢!

我已经买小变压器了。
但我问的是如果变压器还是24V,怎么办?我这回出问题就是因为懒得上街买小变压器,所以发现问题了。不过也好,暴露出我的盲点。
如果24V半波整流,470uF滤波,电压会达到多少?7812能受得了吗?
而如果用6V变压器,1万uF滤波,电压会达到多少?能达到7812的输入范围吗?

楼主:
自问自答:)

无论用多大的电容,滤波后的有效值永远不会超过滤波前的峰值.理解对吗?
因此,6V变压器,无论如何整流,也无论电容多大,滤波后的有效值最高也就是6*1.414=8.5V.而这样,7812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顺便问一下,7812输入的高低限是多少?

网友G:
看datasheet.

除了最大输入电压,还要考虑耗散功率.

如果电流较大的话,最好用开关的DC-DC.

网友C:
搂主跟我的水平差不多菜
 看来都属于一年级的水平
需要加油啊

楼主:
我是半道出家,

幼儿园还没毕业呢:)

网友J:
.

780*的应用手册中给的电容主要是防自激的
它的开环增益比较高

网友K:
加个电阻降降压可以吧,

网友E:
回楼上

串联电阻,这是很不好的作法。因为电阻上压降随负载电流变化,负载电流小的时候,没有降多少,负载电流大了,压降太大,可能不够稳压器输入要求。
而且电阻降压,效率太低。

网友L:
LM2575-5

LM2575-5不错,可以试试,国半的7块多,国产的3块多

网友M:
定式思维害死人的

网友N:
感觉你的管脚排列弄错了。

把管脚朝下,字对着自己,从左到右是输入,地,输出。

网友A:
回29楼

LM2575-5价格是1.5元啊

网友E:
34063价格不过0.5元

网友O:
lm2575动态响应怎么样?

现在正准备用lm2575,lm2596来做几个DC/DC变换,因为负载是随时不连续的大范围变化的,

网友E:
开关电源的动态响应都不太好。
动态响应不由芯片决定,主要是由滤波电路决定的。

楼主:
啊,maychang等热心人这么关心我这菜鸟,感动!

lm2575-5和34063都是什么东东,听都没听过。
当然现在知道了,百度等一查就行。但若你们不提,我压根也不知道还有这些东西。
既然这个帖子不断被人顶起,就再问一个问题吧,不用重开了:)
变压器出来的AC24V随着市电的变化,起伏比较大。我测了一下,能接近28V!如何简单地交流稳压呢?用“电阻+稳压管”限幅可以吗?单向限幅行吗?电阻和稳压管参数如何计算选取?
负载电流大概接近1A(明天仔细测一下)。

网友P(2007-07-12):
呵呵。。你问得挺 怪的。

我想问你一下,你说的AC24V是用表测的还是怎么的。一般来说半波是跟号2倍电压。你说输出只有8V你可以试下在输出端加一个470UF以上的电容,这样的话电压还是有可能达到11。5左右的。

网友Q:
看看

第一次听说利用小电容来降电压的方法.

网友C:
用电阻限幅度可以的

不过你充电电容还是要大一点

网友R:
34063比较灵活.就是外围电路多一点.

网友S:
6V最高也就8.5V

即使使用大于10000uF的也没有用,建议LS看看模拟部分关于交流,有效值,均值,峰值和整流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