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用电感

楼主(2007-06-12):
各位帮帮忙我是一个出学着对许多电子知识还不懂,我想问下各为同行电感如何选用,   还有我现在设计一个DC--DC转换电路IC最大输出电流是3A.我现在想选用的电感的电流是4A会不会有问题.
请那问知道的大峡帮助一下小弟.
很急的.

网友A:
注意3个参数

1、电感量;
2、额定工作电流,可大不可小;
3、工作频率,可高不可低,否则电感就不是电感了。
电感是频率相关器件,超过一定频率,其特性就无法表现出“电感”的特性了,同样,如果电流过限,电感会发生磁心饱和,特性也会发生变化,这两点都需注意避免。

网友B:
谢谢

谢谢希望继续跟帖让我多学点 知识